天域815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7-05-28):
该机配置基本为: CPU:C1.1  内存:128M 硬盘:40G 显卡:M64/32M
安装的XP操作系统

故障现象:开机后过了开机自检的第一屏后只在屏幕的左上角有一个闪动的光标就不再往下走了,但不插键盘鼠标的时候可以走到XP的滚动条处然后死机。(我记得论坛上好像有一例屏幕的左上角闪动光标的。)但插上键盘也能进CMOS设置。

开始因为开机时键盘能用,就没有往这方面考虑,但检查了其它的地方都没有问题,反过头来查键鼠的电路,测量为键鼠供电的+5V正常,接口的二极体值一样,想想反正这里的几个电容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先吹掉再说。于是将连接键鼠数据线的4个抗干扰电容全部吹掉,再试机,故障排除了!

网友:
也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但无论如果这是您的经验.帮你顶.以后记住,同样的故障吹掉那电容试试.

网友:
绝对是我的维修实例。我想应该是电容轻微漏电造成启动XP时检测不过去吧

网友:
不容易想到

网友:
好帖一定要支持。多谢分享经验

网友:
如果键盘鼠标能用,可以在BIOS设置把检测错误项设为 NO ERROR,再试下,不过拔电容也是很快的事,顶楼主

网友(2007-12-30):
遇过类似故障,走了很多弯路,后来拔掉鼠标后进系统正常了。可能是鼠标的时钟线微短,拉低全板时钟的缘故吧。还请老师分析分析。

网友:
问题往往是容易
可你没想到那也是难的
所以说你修得好
别人也就不一定能修得好

网友:
往往问题找到答案后都觉得简单,但就是很不容易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