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的提问(与CPU主供电发烫相关)

楼主(2007-05-28):
问一下,如果我把CPU主供电的滤波电容全部由2200uF换成3300uf,这样会增大主供电的电流还是减小主供电的电流?这样搞会不会把  CPU搞挂?   我的想法是,我经常修到无VCORE的板子,修好了电压主板也能点亮了,但CPU供电部份爆烫,这种问题我就没修好过。能不能把电容换大些,把主供电上多余的电流滤掉,岂不是减小发热量了吗?没有这样试过,怕把CPU搞挂赔不起,先来坛子里问问大伙这样理论上行得通不?

网友:
滤波电容的总容量是有一定标准的,并不是越大越好,再说大容量电容也不会滤掉多余的把,再再说怎么会有多余的电流阿,要是电流大引起的发热,也不可能说滤掉就滤掉,不理解这个说法,电容是隔直通交,储能和平滑波形用的把

网友:
楼上把基本的意思说到了。如果换上去的电容是国产电容,可以加20%~40%的容量,国产电容的确在容量上有些逊色。

网友:
电容能滤掉电流的吗?就算能滤,只能加大发热.

网友:
误差一般小于40%是OK的~

网友:
楼主真胆小,我这里只配了16V,3300UF和1500UF的电容,什么2200,1000都是拿这2个换的,只大不小,有些470UF的我都拿1500,也没见出问题啊

网友:
哦,原来不行,电子基础差没办法

网友:
主板电容的容量大于它原容量的 话以 些问题三 比较难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