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故死机

楼主(2007-05-28):
主板上的集成网卡,在一次雷击后坏了,网卡芯片取下且更换部分鼓包电容后,能点亮主板且BIOS检测一切正常,测试卡跑"26",但就是进入XP走滚动条时死机,每次都是,最初以为是硬件改动导致冲突,后用XP安装盘重新安装一次后,情况依旧.不知是何原因,另外此主板为845板,开机电路正常,PCI对地电压为3.2V,CPU供电1.4V,是不是我还有什么还未注意到的呢,不会是SB出问题吗?我有一师兄说过,有可能是硬件IRQ冲突,但不太懂,最终还是写新贴来请教各同仁,请看贴的复我,谢谢!

网友:
你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发热的元气件

网友:
我有一块红般815e的主板,情况跟楼主的一样,不知是哪里有问题,也是跑到26,后面的情况一样,经常无故死机

网友:
本人建议你看BIOS里的时间对不对 ,主要是年份一定要对

网友A:
回复以上各同仁,死机原因查出了,主要是系统检查USB时死机,不管是GHOST的还是纯安装的,在BIOS里将USB关了就没问题,一切正常,估计是雷击时,产生的强大电流将网卡乃至附近的集成声卡和USB连接的电路搞坏了,我测了它们的对地阻值,但不知多少才是正常,版主能各告诉我吗,另外,集成声卡也不能发声,系统能打到硬件,电脑右下角也能出现小喇叭,但就是不发声,驱动绝对没问题,我上面说过,会不会是集成声卡与USB\网卡的电路烧坏了,之前发现在此旁边有鼓泡电容,后替换了同等的,情况依旧,在这里请教了.

网友:
还是看看SB的情况吧!打雷打到它的多

网友:
复"冬风破"
SB应该没问题吧,手触它不是很热,测了PCI的复位电压为3V左右,也算正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以上各同仁,死机原因查出了,主要是系统检查USB时死机,不管是GHOST的还是纯安装的,在BIOS里将USB关了就没问题,一切正常,估计是雷击时,产生的强大电流将网卡乃至附近的集成声卡和USB连接的电路搞坏了,我测了它 ...

这种问题都被你找到了,佩服!学习

网友(2007-08-19):
查出来了就是好事。自己动手解决的理解将会更深刻!更有利于水平的提高!

网友(2007-09-18):
是不是CPU接触不良导致的,这种问题不在少数,
建议洗一下座子

网友:
USB阻值和SB型号有关。台机的我不太明白,笔记本的DBM的是600左右FBM的是300左右。声卡问题你接耳麦试试。如果有声音就是功放有问题,还是没声音就肯定是声卡或声卡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學習了 ,  好一個實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