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无主板拔光CPU滤波电容会变得无VCORE?

楼主(2007-05-28):
因为有时要换脚座就必须拔光CPU旁边的滤波电容,不然受热会全部鼓起来,换好脚座后,再上治具上电测量,有些板变得没有一点VCORE~
具体的比如MS-7131
同事说有一个电容必须要装,不然会无VCORE,但是他也不记得是哪一个~
飞翔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是什么道理会造成这种现象,并且告诉我一下必须要装的电容有什么特征~

网友:
是不是因为无电熔造成电流波动太大,导致电源芯片保护

网友:
按个人思路 即使无电容滤波  也应该有电压  但主板就是很敏感 有一点杂波就会保护或者紊乱  我记得把ms-5供电的滤波电容470uf去掉 连复位都不正常了 看来主板上电容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网友:
是的,电容在主板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只要把那些看得不顺眼的电容通通一换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
都被你们说完了

网友:
这是现在的电路
KA7500B没有电容的话CPU供电就高了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块电容鼓的板子
rst一直长亮
还以为有其他问题,换了就ok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