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M266A主板,参考电压过低,该怎么查

楼主(2007-05-28):
华擎M266A主板,核心电压1.84V正常,参考电压过低,只有0.02V.该怎么查.
电源IC为L6916D,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找不到资料

网友:
大家可能还没醒来,沙发自已做了,榀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CPU参考电压吗?即GTLREF,这个电压一般由VCCP通过两个分压电阻得来,是VCCP的2/3。

网友:
是的,是CPU假负载上的参考电压.
原来是这么回事,又学习了,呵呵,谢谢指教

网友:
再次请教wangzhijun ,你说的VCCP是什么意思,我在电源IC的引脚上只能找到VCCDR

网友:
478参考电压在假负载的内四角对应的第一点。分别有4点。其中有一点正常即参考电压正常!
4点分别是:F6 F21  AA6  AA21

网友:
L6916D,包括L6916E,在华擎的板上用的最多,而且故障率也不低,有时候量各个值都差不多也不能开机,而换了它之后就正常。

网友:
楼上可以把原因说出来看 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VCCP就是CPU核心供电电压啦!

网友(2008-02-04):
我想是电源ICL6916D,包括L6916E,在华擎的板上用的最多,而且故障率也不低,有时候量各个值都差不多也不能开机,而换了它之后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