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DELL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07-05-28):
今天修到一台显示器不通电;后测电源管理IC的供电端;电压在11-13-15V之间变化!我换了IC;不行;要怎么修才可以啊?大家给个意见啊!多谢啦!

网友:
很怀疑两种:3842和904那样的

网友:
楼主的电源IC很可能是3842 查电源电路本身故障,后级短路.

网友:
DELL的机一般是SONY代工.很少见有UC3842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很少见有UC3842的

网友:
应该不是3842吧?给个具体型号看看,还有楼主测试其他的关键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