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的 Q1和Q2代表的是什么?

楼主(2007-05-28):
我经常看到论坛里经常提到的 Q1和Q2代表的是什么管?有什么作用?

网友:
在主板上的Q应该表示的是二级管吧

网友:
好象是场管。昨天在主板上找也没找着。

网友:
一般供电场管的可能大,可根据上下文判定。

网友:
场管,轮流导通,配合电感、电容把12V降低到cpu所需要的电压值

网友:
版主就是版主,说话就是中肯。

网友:
Q,V,多数都代表3只脚的,如,3极管,MOS管等

网友:
Q1    Q2是指CPU的供电场管,分别所指的是上拉管和下拉管 .一般常见于单相供电的主板.

网友:
是结CPU供电用的,

网友:
是指PWM中的HIGH SIDE管和LOW SIDE管。

D极接12V或5V的为Q1,,D极接Vcore的为Q2

网友:
在CPU座与AGP插槽之间找到Q1,很小的一个元件------不知是不是,请指教。晚上用放大镜还没有看清上面的字。真是人老眼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Q1非彼Q1,主板上任何一个场效应管和三极管都可以标示成Q1或是QX,根据生产厂商的具体生产情况而定,只是一个元器件的标示问题.
但论坛里经常讨论的Q1和Q2是大家都能理解的CPU主供电单项或多项供电中的上下对管 ...

是否应该这样理解:Q1和Q2是CPU供电组中,相对应的那二个一组的场管。

网友:
我想应该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的指点

网友:
真是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加深自己的认识了。

网友:
真是见识了,谢谢!!!!!

网友(2007-07-29):
三极管之类的.想清楚点或以上图给大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