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CPU补针,大家有什么绝招啊(不要删)

楼主(2007-05-29):
有点不符主题但很重要,请版主不要删,因为没有专门针对CPU的
CPU断针,大家修板的都会遇到,但自己补的总不是不牢啊,用不了多久又断了,请有这方面经验的谈谈要怎么搞才最好
[
]
cpu

网友:
我遇过三个CPU,一个是断了二支针,另一个断了一支针,第三的一个是断了二支针,第一个用到现在有一年多了,第二个到现在有近7个月了,第三个用到现在有2个多月了。焊上后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再断的吧。

网友:
我焊过几个针,好像不是太脆弱,插拔太多可能有问题。现在眼力不够再不做了。

网友:
hhhh
应该补了以后不会断呀,还是要正确掌握好焊工。

网友:
哈哈
张 老 今天这么早在呀, cpu断针我师傅最会焊这样的东西了, 他的焊工真是好,手哟点都不抖。

网友:
眼力准,手不抖,焊接功底没绝招

网友:
移至工具和焊接区.

网友:
你们是用什么方法什么工具焊的呢

网友:
直接镊子夹焊,用原装针可以焊得和原厂的一样牢(你把针摇断了都不会脱)

网友:
我用的是晶振的引脚加上顶好焊工几分钟搞定,焊了几个都蛮好的

网友:
可是锡总是上不牢啊
也不平整,上机也不好上

网友:
我是用的硬盘数据线里的细线扭成几股

网友A:
网线里的单根铜丝粗细差不多。

网友:
焊接前要处理下需要焊接的地方,才好上锡呀,我没焊过,不过焊接流程是这样的

网友:
焊过两个CPU脚
以前朋友把478针的CPU插反,断了一根针,请我帮修理,硬着头皮小心焊回去。关键是把针定位,我用空心针头插着CPU针脚定位,快速焊上,救回过CPU。

网友:
从原装CPU上拆吧,别的什么针都不好弄,
还有,原装的针是含铁的,不信自己吸一下

网友:
找个坏的CPU。上面的针够你 5年用的了,当然。主要是焊接要过硬

网友:
我焊了个CR633的针 一开始手总抖 后来想了个办法 找了个长脚的没剪过脚那种电容, 针的粗细和CPU上差不多的 然后拿这那颗电容焊到CPU上 然后和其他针剪齐 开机正常 而且非常牢固

网友:
用不锈钢空心针插好坏CPU上拆下的针顶在断针的位置上就可以焊得很好。

网友:
楼上的招有新意,下次记得试试

网友:
偶觉得关键是“加长”
脚长了就好办些

网友B:
呵呵,用原装的针脚,(坏CPU上拆) 焊接的时候仔细点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用的是合适的漆区别包线去掉漆,再度上锡,手拿着焊,焊好后要多长就剪多长,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线里的单根铜丝粗细差不多。

应该行。而且网线里的铜丝有一定刚性

网友:
我也本事焊啊,持来还要苦练焊接技术啊

网友:
只要功夫深,不怕它断针。。。

网友:
说地都好,还有没有跟好的办法,没有你们明天听我说。

网友:
关键是中间的针断了怎么焊
烙铁头太大,伸不进去哦

网友:
我也焊过几个,都是从我的一个块P4上拆针。还有一个U断得针太多了,大概有5根,而且位置在针中间,后来找了个细铁丝,截成几段,长度比针略高,直接插到CPU座里,放上U就行了。当然,这都是在焊盘没掉的情况下,要是焊盘没了,神仙也做不了,呵呵。

网友:
焊盘没了能焊吗?曾看到一个资料,说是在焊盘掉的情况下,要挖到根部,然后焊接,还是可以修复的。请高手能就这个问题指教。

网友:
见过,还没试过
焊过的不好用

网友:
好能说详细一点,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用原装的针脚,(坏CPU上拆) 焊接的时候仔细点就没有问题了

没错!焊CPU的针脚最好用原装的针脚,原装针脚上有一个焊盘,这样比较容易焊到CPU上.自己找线往CPU 上焊,针脚的牢固性不敢保证!

网友:
看完这么多帖,结合自己的实践,觉得拿空心针+原装坏CPU针的组合会比较适合我.
每次镊子夹那么短的针,真的好辛苦,不过只要焊好了,几乎不会再掉,多次插拔都没问题的
还有,其实CPU不是每个断针都要接的,看了下CPU引脚资料,4个角的针有2个脚都是地线,呵呵,省了点事,就不知道INTEL做CPU时明知道外围针脚都容易断,为什么不把外围全做成地线~~~

网友:
外围的好焊,中间的就难了

网友:
各位 都是高手   学习  学习  三天不 学习 赶不上   、杭天琪

网友:
还是看自己的焊工了,没什么好的方法,我们这没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拿坏CPU练焊工

网友:
断针一般以外圈或内圈,这个比较好焊,如果不幸断针于针丛当中就麻烦多了

网友(2007-07-07):
针要是断在中间可是个大麻烦

用风枪吹

网友:
有哪位朋友能上个焊接断针流程图吗
谢谢

网友:
极简单补针办法
找一段和CPU针一样粗细的钢丝,剪成比CPU针略长一点(0.2毫米),直接插入断针位置,装好CPU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