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修主板,你的疑惑是什么?

楼主(2007-05-29):
看见很多新手的一些提问,很多问题有共性,是否还没有一点基本的概念呢?
有什么问题就在这里提问吧,不要说具体故障,我们只探讨第一步的维修基本方法
请新手多多提问,高手们多多回帖

 会员1569015300鑫豆2024-10-21 16:04

网友A:
南桥、北桥、cpu、各插槽如AGP、PCI、内存等.......它们对外都有信息传递的需求,这些信息包含数据本身,数据要到达的地址,还有需要告诉设备准备好了、读有效、写有肖等N多控制信号....

我个人理解传输数据的是数据线:D
表明数据传输目的地的地址线:A
还有数据地址合二为一的AD线

这些A/D/AD在不同的地方图纸表示不尽相同,可能如HA/HD、MA/MD等,看看图纸会发现规律

检修:一个地方的所有A对地值一样,所有D一样,所有AD线一样,控制线里面有些不同,但仍然有一些不完全的规律在里面

个人看法,欢迎批评

网友:
技术永远是一个手段,看你怎么利用,我也在学习如何利用技术

网友:
电脑维修中的焊接技术

电脑维修中的焊接技术

一、电解电容的焊接(包括小接件):
拿到一块主板,如果判断此主板的电解电容已损坏,就的先把它取下,然后更换一个好的电容,大致方法如下:

先用棉签棒把所取的电容引角上涂上一层焊膏,然后把烙铁放在引角上,加锡。利用烙铁上的锡传热,把两个引角上的锡烫化,这样就可以把它取下。

把一个电容取下之后,过孔里面是有一定的锡,这样用一个好的电容是放不上去的,然后,我们就用烙铁把孔内的锡烫化,用吸锡器把锡吸出来。

然后,把所换的电容正负极和主板上的标式对齐之后,装上,然后在背面的孔上加上焊锡,这样这个电解电容就焊上去了。

小晶振、跳线插针都可用以上方法更换。

二、PCB板断线的修补

PCB板的断线,大多有两种情况:

1、               主板上的粗线,粗线大多都是供电线,供电线是传输电压的线,电流突然变大,有可能就把此线烧断。

2、               就是主板边沿的一些细线,有时候我们的主板相互磨擦时,有可能就把这种细线给碰坏了。

我们拿到一块主板,如果已经判断是部线损坏的话,就得用刀片把断线表面的绝缘层,乱去露出铜皮,在铜皮上涂上焊膏,用烙铁朝铜线上加锡,因为金属是可以沾锡(不锈钢不粘)所以铜线一旦加上锡表面就会变成银白色的,找一根细铜丝用同样方法,把铜丝加上焊锡。然后把铜丝和断线相对应的放在主板上,用烙铁加热这样就可以把断线修补上了,之后可以涂上一层绝缘漆,起绝缘作用。

三、SMD小贴片的焊接

首先将风枪温度打到5.5,风打到最小,垂直对着,所取元器件加热。用摄子夹着元器件移动一旦元器件可以移动,就说明这个元器件可以取下来。

用棉签棒把所取元器件的焊点,抹上一层焊膏,然后把更换的元器件放到焊点上,加热,待锡溶化,这个贴片就焊上了。

四、双列SMD芯片的焊接

把热风枪温度档打到“5.5”,风调到“4”左右,对着此芯片的引角垂直均匀加热,所谓的均匀加热就是:用热风枪对着芯片的引角转圈加热,因为双列的芯片两面都有引角,如果只是单面加热,是很难取下,就是取下了,这块主板有可能也被吹糊了,所以一定要均匀加热,加热一段时间,用摄子触碰一下此芯片,如果可能移动就说明可以取下,用摄子把它取下即可。

当把一个芯片取下之后,主板接触点上的锡有可能会被带起,冷却之后形成凹凸不平的小锡点,这样可以把一个新的芯片放上的时候一定不易对齐,所以就需要把此焊点处理平,大致方法如下:

先用棉签棒把焊点上涂上一层焊膏,然后,用烙铁一一刮平,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把芯片按照正确位置放在主板上,把引角的焊点对齐,用热风枪均匀加热焊点上的锡熔化,此芯片就和主板焊到一块了。然后用测先看一下引角是否和主板连到一起,如果已经连到一起那么就可以用摄子划一下芯片的引角,如果引角都没有移动此芯片已经焊上了。

五、I/O芯片的焊接

把热风枪温度档打到5.5,风打到“3”对着I/O芯片的引角旋转加热,把芯片起子插到芯片的引角下面,待锡溶化就可以取下了。

把芯片取之后,用摄子给焊点涂上焊膏,涂完之后用烙铁把焊点的锡划平,之后把芯片的引角和主板的焊点一一对应,用烙铁先把其中的几个引角和主板焊上(起固定作用),然后用热风枪均匀加热,待锡溶化,这个芯片就和主板焊上了。

可以拿摄子划一下芯片引角,看是否移动,如果有则纠正到原位置,用烙铁焊上,如果没有则表明此芯片焊上。

六、场效应管的焊接

把热风枪的温度档打到“5.5”、风打到“3”,对着所取元件,一直加热待锡,溶化就可以取下了。

用棉签棒把焊膏涂到焊点上,然后把场效应管放到焊点上,一直加热,待锡溶化此管就焊上了。

检测方法同(I/O双列SMD一样)

七、BGA芯片的焊接:

把主板放在铁架上,把所焊芯片放在BGA焊机的中间部位。用铁皮将不该加热的BGA芯片隔开,一直加热等此芯片附近的电容可以来回移动,则表明这个BGA芯片可以取下了。

取下之后需把主板上的多余的锡给处理干净,方法如下:

1.  先涂一层焊膏

2.  用烙铁把主板上大部分的锡都给刮掉,但还会剩余一部分。

3.  用烙铁代着吸锡线在主板上轻轻的移动(由于有些小厂或杂牌主板的焊点做的较松,移动吸锡线时一定得缓慢移动,以免把焊点托下)吸完之后,用软纸把剩余焊膏掺和以后表面会特脏,如果不擦干净有芯片焊完之后会出现虚焊或结触不良的情况。

如果我们手上有新的芯片(植完锡球)就直接把芯片按照正确的位置放在主板上加热,如果没有新的芯片可以从别的主板上取一个同种型号的芯片替换,可以把一个芯片取下后,用以上的方法(主板上的余锡处理法)把芯片的锡处理清后,用棉签棒在芯片的反面均匀涂上一层焊膏(无杂质),再把对应的钢网放在芯片上,要求钢网一定清洗干净,钢网表面和孔内一定不能有焊膏或杂物,用酒精反复清洗、冲刷,晾干后把钢网放在芯片上,用纸片或小铁勺把锡球撒在钢网上,由于芯片上涂上一层焊膏且焊膏带有一定的粘性,每一个钢网孔的下面都有一小部分焊膏,所以每个孔内都会均匀的粘上一个锡球,这样我们就把锡球给放在芯片上了,用棉签棒抹一点焊膏放在(注:不是涂上)芯片上,用热风加热滴上。

把热风枪的小风嘴取下,然后均匀给锡球加热,待锡球全部排列整齐之后(注:孔下无焊点的不会排列整,其它匀会排列整齐)这个芯片的植球已经值得差不多了,待锡冷却之后,就可以把钢网取下,把不需要的锡球抹掉,这个芯片的锡球就完全植上了。

再把芯片和主板上的白色方框相对应,摆放整齐(四个面距离大致相同),然后把所要焊的芯片摆到BGA焊机的中央部位加热,一段时间后,用摄子或细纲丝轻轻触碰一下BGA芯片,如果芯片轻微移动之后仍会移动到原来的位置,表明这个芯片的锡已经和主板焊到一起了。

八、主板插槽或插座的更换

更换一个插槽或插座的前题就是有一个同型号的插槽或插座,插槽或插座有两种:一种是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还有一种是我们为了节约成本从坏主板上取下的二手槽。

如何从一块坏的主板上取下一个好的插槽或插座呢?

拿到一个带有插槽或插座的主板,先用眼睛看一下插槽或插座的背面是否有斜角,如果有就先拿摄子给校正,把该主板放到BGA焊机上加热(中央位置),加热一段时间用摄子碰一下插槽或插座旁边的电解电容、跳线插针(如果小的插件已经可以移动,说明这个插槽或插座差不多可以拿掉)用摄子拔动插槽或插座,如果可以来回移动就表明该插槽或插座可以取下。

取下之后,把所需更换的主板也放在BGA焊机的中央部位加热,用铁皮把南北桥芯片隔上,一直加热和以上步骤一样把插槽或插座取下,之后迅速把好的插槽或插座插上,然后一直加热,锡融化此插槽或插座就可以插上了(如果插针被损坏,那么是插不上的)准确既可。

网友(2007-08-05):
新手报道,谢谢关照

网友:
回125楼的,IO可以直接连接到ATX的

还有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并说说的是,在POW-SW上,大家发现各种板子是高电平开机还是低电平开机,有什么规律没?

网友:
对于主板维修我是菜鸟,有些毛病不知如何下手。还请各位高手多谈些维修经验。

网友:
俺系新来的。请多多指教哈。。。。

网友(2007-09-23):
疑惑的是哪里出现问题?
我为了学习修主板
在制作线路板的厂工作过
大致懂得一些.
所以现在疑惑的是哪里出现问题.
烦着检测工具从哪入手

网友:
怕上电就冒烟啊!呵呵!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感啊!

网友(2007-11-27):
我有一个熟人,他不懂电路,他说板点不亮,有个检测规矩,直接在板上打一些测试点的电压和电阻什么的,有哪些打电压,又有哪些打电阻?正常的数值又应该是多少?

网友(2012-04-05):
新手的福音!!!
不了解的 不敢下手

网友(2014-05-14):
同意楼主: 5
要记住
11~
五年后才看到,相看恨晚啊

网友(2007-05-29):
很多专业的名词都看不懂....

网友:
楼上的,说出来

网友:
现在潜水居多,以后再慢慢发问
感觉自己完全属于白痴型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想学维修主板要具备什么样的基础,或者要先学习准备什么

网友:
本贴就是回答这样得问题的,不要对自己没信心,大家都是这样一步步过来的
不说这些了,只说技术

网友:
内存的SPD烧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spd供电原因稍微小一点,倒是从简单出发,安装内存不当可能些

网友:
安装不当不大可能
我觉得是瞬间电流过大造成的,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内存的供电保护电路?

网友:
没见过加装的,如果偶尔一次就不说了,要查出原因根本解决啊

网友:
版主可提供一些VIA.SIS芯片组的开机流程么?
还有就是很多资料我们新手都下载不了.

网友(点评):
现在这两个芯片组板很少了,

网友:
下载不了的问题请仔细阅读下面的公告。
论坛等级说明及各版块发帖规则!必读!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主板维修基地]公告&基本规范&新手必读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我们单位是搞内存测试的, 一天烧毁几条算是少的
测试内存的程序需要不断的变化电压,我怀疑是电压变换的瞬间造成SPD击穿的

网友:
这个帖子我喜欢.因为我还处在一个半懂不懂的阶段,基础很重要啊.

网友:
到现在我还不清楚AD线 我就知道是地址线和数据线 请高手们耐心的详细的说说 AD线怎么测量 怎么测量

网友(点评):
A是地址线, D是数据线, 只有打值,或者用示波器

网友:
顶楼上的,我的疑问是怎么分辨AD线,拿到一块主板怎么大致看出AD线是哪些,还是需要用打阻值卡来测?
刚开始接触主板维修,给我的大致感觉就是,99%的问题都出在主要IC上,只要出了问题,找到对应的IC替换就可以解决了,是这样吗?
还有说的如PCI B12脚指的是第2排的第12脚吗,正确的习惯是哪个是第一脚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北桥、cpu、各插槽如AGP、PCI、内存等.......它们对外都有信息传递的需求,这些信息包含数据本身,数据要到达的地址,还有需要告诉设备准备好了、读有效、写有肖等N多控制信号....

我个人理解传输数据 ...

A应该是地址线
D(DATA)是数据线,是吗?

学习了
是的,A就是英文address的缩写,中文就是''地址的意思,。

网友B:
要分别A、D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新式的假负载,上面有明确标示,花费也不大。有了这些东西对帮助入门和理解有一定作用,而且还是必须用的工具。早点买不是一举两得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北桥、cpu、各插槽如AGP、PCI、内存等.......它们对外都有信息传递的需求,这些信息包含数据本身,数据要到达的地址,还有需要告诉设备准备好了、读有效、写有肖等N多控制信号....

我个人理解传输数据 ...

我很菜,可是我不懂,地址的英文是adress,数据是data,好象A是地址,D是数据吧?

网友:
晕了,我写错了,19楼谢谢你的提醒,马上改

还有楼上的一并谢了

网友:
对维修流程有疑惑,例如一个供电IC正常工作需要PG,供电,VID的识别信号,供电==.但是当这些全部都没有时该怎么办.还有就是测试卡跑00时有些可能时复位,时钟,供电等等.\问题,这些全没时该怎么办?

感觉主板上各种电路相互联系的太多了,当一块主板不正常工作,各种电路都没工作时,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网友(点评):
电源、时钟、复位啊

网友:
楼上的,提问太复杂了。。 流程去看下夜雨十三天的 帖子,说的很白话。很容易看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维修流程有疑惑,例如,供电,VID的识别信号,供电==.但是当这些全部都没有时该怎么办.还有就是测试卡跑00时有些可能时复位,时钟,供电等等.\问题,这些全没时该怎么办?

感觉主板上各种 ...

不可能全部都没有,一个供电IC正常工作需要PG,是老旧资料告诉你的,现在cpu供电管理条件很多,PG是输出信号的比较多

不管什么问题,傻瓜式的维修方法还是:确定电压都正常-----确定时钟都正常------再继续针对性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分别A、D线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新式的假负载,上面有明确标示,花费也不大。有了这些东西对帮助入门和理解有一定作用,而且还是必须用的工具。早点买不是一举两得的事?!

哦,谢谢了

网友:
问题还是在一些基础上没掌握好,我现在正学习中~~~不懂先看看~~~看到问题少了再提问

网友:
关键问题是:不知道什么样的问题从哪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了 张先生 马上就去买

网友:
楼上:找个好板子,测量你在论坛上看到得点,熟悉先,注意别把板子弄烧了

网友:
拿到跑FF的板子,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点评):
从电源下手,

网友:
假负载和打值卡,你艰苦的测量

网友:
新手加白痴的问题

我是一个工作室里的网管 有100多台电脑,一天下来也会有很多机器坏掉,却只能判断出哪里的硬件坏掉,主板有问题等等,主板坏掉占大多数的情况,这时候多希望我会修主板啊,于是就学了,呵呵还去买了<主板维修实列>.看了一天了.好多东西不懂.
想问下怎么测试CPU供电电压<注 想借此知道怎么测试这些东西>用万用表的话是测试哪个点吗?

网友:
我是一个工作室里的网管 有100多台电脑,一天下来也会有很多机器坏掉,却只能判断出哪里的硬件坏掉,主板有问题等等,主板坏掉占大多数的情况,这时候多希望我会修主板啊,于是就学了,呵呵还去买了<主板维修实列>.看了一天了.好多东西不懂.
想问下怎么测试CPU供电电压<注 想借此知道怎么测试这些东西>用万用表的话是测试哪个点吗?

我也不懂,等待学习!!

网友E:
现在478假负载上面的测试点,标的都是英文简写,只有几个关键的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比如VCCA RESET PWRGOOD等,其他的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正常的测量值是多少,比如BCLK1 BCLK0 ICPL1 GTLREF1 GTLREF2 STPCLK INIT BR0 NMI A20M SM 等等,估计很多新手也和我一样.
哪位高手能做张图,把中文名称和参考值也一并标出来,那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道出新手的困惑,370,462的假负载新手可能好掌握点,478就难懂了,高手们解释一下吧,最好能附个图注明,别忘了你的对象是新手,菜鸟

网友:
我们不说那些理论性的东西,先说cpu电压哪里测量,p4的板子,看cpu旁边几个相同的电感线圈,它们连在一起的就是cpu供电Vcore,或者cpu旁边几个连在一起的电容的正极,如果带cpu测量,手要稳,不要表笔碰来碰去的,小心烧东西
cpu假负载上面标注的非常清楚,除了cpu复位cpurst#,别的在刚接触维修时,暂时不去管它,我们可以分几步来了解那些假负载上写的N多的点

网友:
其实找几个不同的假负载一对照就妥

分别编号为1,2,3

网友(2012-06-22):
谢谢附图

网友B(2007-05-29):
引用 网友E:
现在478假负载上面的测试点,标的都是英文简写,只有几个关键的我知道是什么意思,比如VCCA RESET PWRGOOD等,其他的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正常的测量值是多少,比如BCLK1 BCLK0 ICPL1 GTLREF1 GTLREF2 STPCLK I ...

你动动手,看对出几个了。我买的可是最后一个图上的。全中文,还有电压值。本人觉得很好用。

网友A:
我比较推荐用好板,一个个点测量并记录一下,比什么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动动手,看对出几个了。我买的可是最后一个图上的。全中文,还有电压值。本人觉得很好用。

谢谢张先生,基本上都对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推荐用好板,一个个点测量并记录一下,比什么都强

“一个个点测量并记录一下”,这个我也知道啊,至于说“比什么都强”就不敢苟同了。
至少记录的结果无法标在假负载上,当然你也可以把正常情况下的测量值都记在脑子里,但用起来到底没有标好的那么方便、准确(至少不会出现用的时候记不起来或者记错的情况)

所以说,好的工具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我感觉就是从理论到实践,在从实践到理论的一个过程,完了久都明白了呵呵

问题是全是半桶水

网友:
我的疑惑是市场怎么样,好的话才有动力

网友:
技术永远是一个手段,看你怎么利用,我也在学习如何利用技术

这句话,我喜欢 就像我老板,他不懂技术 但是他懂得利用有技术的人 所以她成功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啊,大家多说说啊

网友:
我就是电子基础差 ,修板都是凭经验  ,我不知道电子基础要掌握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修板 。师傅说要把显示器修会了才会修主板,是这样的吗,可我对显示器没兴趣呀。

网友:
这话说的有道理,不过你不想学的太深入,应付一下,不必把彩显学到很厉害,普通水平就ok
电子基础嘛,就这个论坛来讲,还是扎实点好

网友:
我电子没什么基础 , 我不知道电子技术要掌握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修板 ,我现在都是凭经验在修一些小故障,师傅说要修会显示器才可以修板  。是这样的吗 ?可我对显示器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喜欢修板。

网友:
因为修显示器可以让你学电子基础,锻炼和提高你的基础。说实在我觉得你师傅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你师傅说修彩显,目的是为了提高你的电子基础

至于电子基础要到什么地步?觉得还是要会分析一些简单电路,至少

网友:
楼上的,这些东西被很多人忽视,却也很重要

说实话,我也犯过不少操作上的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也没有什么工具可用!

网友: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得到扎实的基础

网友:
我也是刚学的  感觉是有点难   特别是跑线路问题  有这面那面的  没显示器线路那么直观 ..............

网友:
呵!呵!维修资料大大的需要啊!

网友:
我除了示波器没有外大多都有了,就是不懂怎么判断贴片电阻电容好坏(不拆下来的话),用数字万用表二级档测到几个贴片电阻有一头有阻值一头是接地的,以为坏了,但是拆下来还是测还是好的,这些东西板上又是很多很多,无法准确判断真是测到晕 。。老是拆了测又焊回去,真是不晕都说不过去呀。

网友:
茫然啊 什么都不懂啊 一头雾水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7313、Q10、Q9等等这些是什么代码?

网友(点评):
请打全字母。Q是三极管或场管的代码。10 、9 是第十个XX 第九个XX XX是三极管或场管

网友:
新式的假负载哪里有卖的,多少钱?

网友(点评):
基地就有,而且便宜好用。

网友(点评):
怎么这个都不知道?嗨,我也小白,知道这有,而且挺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