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坏了能不能像把硬盘的磁头屏蔽那样来处理?

楼主(2007-05-29):
一个40G的硬盘由于有一个磁头坏了,我用PC3000将坏的那个磁头屏蔽后变成20G,能正常使用。内存的颗粒坏了能不能也采用类似的方法来处理,理论上是否成立?

会员74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呵呵,这样应该不行吧?

网友:
那些2~5万¥的内存测试设备上有类似你说的颗粒补位功能,用来做内存条也就成了补位条(次品)。

网友:
理论上也不成立的
数据位数不够,读取无法进行

网友:
OK!等我的积分达到20后把这里的相关内容下载后好好充一下电。

网友:
下一个扣五分啊...呜呜

网友:
不可以,因为硬盘里有坏区表,内存里没有

网友:
关于补位条方面的知识

比较全面的分析:

网友:
先看看楼上的是什么

网友:
再给个信息看看:
台湾SMART DDR2/DDR/SD三合一内存测试方案的产品说明:
(五) SORTING测试程序可以对工厂下线芯片进行分区筛分,生产补位内存或降位内存条,增加芯片的利用率和投资回报,极大限度地减少客户的投资风险。

另一个信息:
我们能修什么样的内存

      一、常见故障内存:开机报警、不显示;不能通过自检、不能正常进入系统;自动重启、死机、蓝屏;运行大型程序出现自动退出以及其它不能明状的内存故障;

     二、物理损坏故障:内存存储芯片及电路板(PCB板)出现破裂、扭曲、折断、烧毁、氧化等物理损坏之内存条;

      三、补位内存条:使用降级或缺位的芯片生产出来的内存条(此类内存条一般维修点无法处理)。新迈内存快修中心是广州地区唯一一家能修复补位条的厂家;

      四、BGA系列封装内存的维修:包括KINGMAX的TBGA、目前市场常见的DDRII的FBGA内存条(此类内存条一般维修点无法修复)。新迈内存快修中心是广州地区唯一一家能提供高达99.5%的BGA内存修复率的厂家。

      五、其它维修点无法修复之产品,您均可以送到广州新迈内存快修中心。

      如果你的内存出现以上所描述之情况,别忘了至电:020-87563684,新迈内存快修中心将为提供最实惠的解决方案

网友:
不行 没有什么可能!

网友:
如果你的内存粒坏的地方是在最后,可断开最高位地址线,不过容量减半.没必要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说一下具体操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