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丽台5900XT故障

楼主(2007-05-29):
开机就规则的竖条花屏,无法正常进系统,进安全模式无花屏一切正常,删除驱动后重起,能进系统,装好驱动后只要一改显示属性就黑屏,重起就进不了系统了,只能进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下一切正常。
高手帮忙看下。
我的QQ:272627915

网友:
应该是GPU坏了。碰到过几块5200的。除了GPU其它的东西基本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是GPU虚汗吗?我有热风枪,自己吹可以吗?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块的,就是查不出,GPU又懒得弄

网友:
我刚刚弄了一下,有新的情况:
轻撇显卡末端,花屏消失,可正常进系统,属性也可正常修改,跑3DMAX2001也可以.但松手就花屏,从现象看与GPU和显存无关,发现有一个芯片很烫手,型号:ISL6522cb
                                                                     P401BKD
查资料,该芯片正常温度在0-70度.
该显卡上有两块这种芯片,一块在显卡末端,比较烫手,估计超过70了.另一块还好,估计在60度左右.
拆下显卡,乱测一通,没发现问题(我是菜鸟),又插上,故障加重,只能通过显卡BIOS自检,然后立即黑屏,轻撇显卡末端偶尔能进系统,但花屏比原来还严重,多了一些紫色的竖条.调整撇的力度条纹可消失,但只要一放手就黑屏.大家帮忙判断下.

本人估计是那快烫手的芯片坏了,或线路有问题.

网友A:
撇---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但我猜想:
1。插槽和卡的接触问题;
2。GPU虚焊。

网友:
1,撇就是用外力顶显卡的表面,使其电路板变形.
2不是槽的问题,我试过N台电脑了,而且只有用外力顶显卡的末端特定的区域才有效,所以不是槽的问题.
3撇的部位离GPU很远,GPU可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撇---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但我猜想:
1。插槽和卡的接触问题;
2。GPU虚焊。

高手可以上QQ聊吗?

网友A:
没QQ。我在论坛上说过N次了。
不过你的显卡还是有虚焊点或虚接点没有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QQ。我在论坛上说过N次了。
不过你的显卡还是有虚焊点或虚接点没有能找到。

10层的电路板啊,估计是撇的那部位有虚点,有可能PCB板内部短线了吗?这样也会出现电路板变形偶尔接通的情况

网友:
我赞同张先生的第二点.已经很明显了.但你搞的话小心彻底完蛋,GPU的加焊要求很严

网友:
估计是GPU虚焊,大家帮忙推荐个经济可行的方法啊.
或者教我怎么用风枪吹..自己动手

网友:
已经用热风枪加热GPU,故障依旧,撇动电路板依然能够正常使用,打算用一根绳子拉着用

网友(2007-07-01):
明显有空焊的地方
不关那电源模块的事
把你卡右上脚那两个显存先补焊下看看
5900XT GPU上盖个铁盖子
补焊成功率不高
就算成功也挺不了多久了

网友:
哎,现在的硬件啊,很多都是修起来没价值的哦,我看呢你就先用线拉着用.用到哪天算哪天

网友:
GPU的问题!
在就是换换供电管!

网友(2007-08-10):
花屏的问题有些很好解决,有些很难解决

网友:
维修啊就是不好搞的了,什么都不好修

网友:
GPU虚焊,猜的,不是说你压哪里情况好转就是那里的问题的.

网友(2008-02-13):
我修好过一块丽台显卡核心为5900XT的系一个二极管的问题有电压入无电压出你试查下电压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