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作为BGA焊接底部加热的东西

楼主(2007-05-29):
http://archive.taobao.com/auctio ... 0fb4f4f6b901a.jhtml

但是和厂家联系的时候才知道尺寸是130mm * 130mm的 ,太小了

网友:
这种炉子是工业用的,也可能比家用炉在控制方面好点,也可能完全一样。所以我认为不如买密封的家用电炉,比如我以前收集来发到论坛上的那些。

网友:
我主要是看中他的电l炉盘是方的,这种电炉盘不好买,
让他帮我订做300mm * 300mm的,他说这么大的做不成调温的.(我到认为没有问题,电炉丝功率大些,调温电路稍微大些不就的了)

后来我让他单独卖电路盘给我,加运费36,买回来自己装个电炉丝.加个调温电路就行了

控温器可以买成品,如果买不到1500-2000W的,干脆自己做一个.

现在主要是我的上加热工具还没有解决,我用的是普通850.可能出风不是很均匀的
早知道原来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做这些方便多了,单位的电子仪器我在修.弄个高精度的电压调节器件一点问题都没有.那象现在怎么麻烦
前几天找人帮着找几只10A的直流电流表都找了很久(顺便说一句:在修主板的时候加上电流表很有帮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