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场管的连接方式

楼主(2007-05-29):
看了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6455&extra=page%3D1的资料,我基本上吸收了,知道了,每相带两个MOS管的供电电路图,可是偶的主板上没相供电有三个MOS管(一个在上,两个在下),请问这三个MOS是什么连接方式的?开闭又是什么规律呢?谢谢

网友:
下面两个是并联的,等效于一只能能承受更大电流的管子.

网友:
单上管拖双下管 两个下管是并联的 你自己量也应该量出来了 还出来问

网友:
哪位兄弟有没有见过二上管二下管的连接方法,这板子是华硕的,P4S533,上管下管都被别人维修的时候给焊掉....

网友(2007-06-29):
很多主板都是采用的3相供电的啊,是好一点,都是通过LC滤波电路和脉冲调制电路加几个场管组成的,具体的工作是,通过CPU的几个VID信号来决定所需用的电压,送天PWM搞出驱动方波给场管,

网友:
呵呵,以前我也不清楚,不过听十三哥说老,自觉很惭愧啊,都没有自己去测一下(不过我还没有修过这种板)

网友:
看不到。。分不够。。攒分中。。

网友:
学习中>>>,请问下PWM芯片一般是指那个?它跟场管有什么关系?

网友:
是啊,谁能解释解释,让我们学习学习啊

网友:
分不够。。。攒分中....

网友(2007-09-17):
现在多相电路又加了个驱动芯片,场管G极由它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