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是否对地短路

楼主(2007-05-29):
1\正确方法如何测量 我插上电源箱 测红线+5 对地短路 拔下电源箱直接测量板对地有阻值正常吗

2\加电不插CPU测MOS管一端有12V电压 其他都无,插上CPU后 一端变为10V 有一端输出1.44V 一端没有电压 正常么

网友:
任何短路情况,都不可以在插上ATX电源的时候测量.

网友:
谢谢飞翔的回答!!!!!!!!!

网友:
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不要一端 一端 一端的讲好不好?》鬼知道是哪一端啊?
GDS总也会区分吧!!!!!!!!!!

不过听你的描述应该是你的核心供电的MOS管击穿了~
你上CPU加电后应该是G 1.4V  D极 10V  S极无输出 应该就是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