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第一画面死机。。。。。

楼主(2007-05-29):
主板是ASUS P4P800 SE 开机第一个画面就停住了,数码卡没跑到85键盘有反映跑到85 BIOS灯闪下就灭了按键盘就没反映。。BIOS已经刷了。。。。。。。。。。。。
    内存CPU多换过了。。 开机就会出现以下英文 CMOS Settings Wrong
                                                                  chassis      intruded
                                                        NO HARD DISK DRIVE DETECTED 这个英文插了硬盘就没
                                                        NO KEYBORAD DETECTED           插键盘就没了 但是键盘在数码卡没跑到85前能用跑到85BIOS灯就没亮了,键盘也没反映了。。。。。。。。。。。。。。。
                                                        Fatal Error.... System halred           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出错了

     还有 有的时候换个CPU就显示  NEW CPU INSTALLED PLASE  ENTER
                                                setup to configaer your sysem
                                               chassis  intruded                           个人认为有可能是CPU插槽的问题大点。。。。不知道各位高手有什么高见。。。。提示一下 我感激不尽。。。。。。。。。。。。。。。

网友:
清CMOS!
换IO!

网友:
BIOS清了N次了 IO不太可能吧。。。。。

高手门快点进来看看吧。。。。。

网友A:
把chassis这个跳针跳好.翻一下老帖有相关的内容.

网友:
跳线
在就是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hassis这个跳针跳好.翻一下老帖有相关的内容.

chassis这个跳线起啥作用的哦?老帖上没讲过哟,只说要跳上不要接触不良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吧

网友:
Fatal Error 是致命错误的意思 大概
System halred 系统停止运行

网友:
死机后可测一下,CPU供压,内存电压...... 且要看看CPU的温度是不是正常!

网友:
没有一个人说到重点的。。。。

没有一个人说到重点的。。。。以上办法多试过还是不OK

网友:
我给你说点重点的

简单的办法   把看着不爽的 都换了   实在没办法  客户来  一句问题大了   修不好  直接换一快 我这里有

网友:
楼主请对回帖的人客气点,尊重点.不要使用批评的语气.不是说解决不了你的故障就不是说的重点.
谁也没把握一下就把问题解决,都是靠判断.不是吗?知道也不告诉你!!!!

网友:
楼主心浮气燥,还要继续修炼啊
修板是,做人也是

网友:
别人只是跟你讲可能性!板子也没在别人手上.楼主这样说有点过了吧.

都是好心人啊

网友:
洗洗刷刷一下南北桥看看怎么样!
有时候可以洗好!

网友:
哎,供电问题,证明简单地东西撒,换个IO就可以了

网友:
我认为.北桥的供电管,有工作不良的,还很可能是内存方面的原因,

网友:
内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
要是我 就先换IO

网友:
期待中。。。。。。。。。。。。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跳线
在就是显卡供

网友:
IO
显卡供电

网友(2007-07-21):
问题已经解决了。。。。
原来CHASIS跳线出现问题了,我把跳线针脚从新焊过把旁边的线路清理一下问题解决了。
我的态度是有点偏激了,在这边向楼上的道歉。。。。。。

网友B:
chassis 跳线,这是华硕主板典型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