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接地保护的烙体!

楼主(2007-05-29):
带接地保护的烙体,防静电的连线夹应该接在什么地方有效啊!?我这里没地线啊!

网友:
我的都没接

网友:
是不是接到自己身体上也可以 万一漏电的话

网友A:
o(∩_∩)o...哈哈~
一般是良好的导体就可以~
一般是暖气管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o(∩_∩)o...哈哈~
一般是良好的导体就可以~
一般是暖气管等~

赫赫,我也想用暖气管子!!可是俺怕接地不好,反给别人给卡卡了!

网友B:
哈哈,接电话线上最保险....

网友A:
KAO
你真以为那个静电的电流能有多大?
静电电压是很高 有几千伏 可是电流小的可怜!
对人体有伤害的是电流 不是电压!
其实就这个电压也是耸人听闻的!P事都没有!

网友:
你们知道特拉斯和爱迪生的官司吗?爱迪生说交流电比直流电更容易电死人,换找了只大象作试验。事实是都一样能电死人。今天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主要供电不是交流电。

静电一般都是高电压小电流。电死人的原因就象夜雨所说是电流---流过人体的电流超过一定的限度所致。

网友:
自己钉个水泥钉子在墙上吧,这算简单的了

原来在单位的时候做的正规接地线连接地扁铁的面积都是规定很严格的,特别是避雷针的接地引线

网友:
接地

在地下钻个洞打膨胀螺丝,接上铜线,对静电有用。

网友:
在楼上很难,索性不接,现在还没碰到静电击坏芯片的事,也许是击穿了也不知道,呵呵。

网友:
没用过还是钉个钉接上好 现在偷电的 人就把电线接水管或暖气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接电话线上最保险....

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AO
你真以为那个静电的电流能有多大?
静电电压是很高 有几千伏 可是电流小的可怜!
对人体有伤害的是电流 不是电压!
其实就这个电压也是耸人听闻的!P事都没有!

这个说法更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法更不对了

静电对人没有多大伤害
但是对于电子元件,有可能是致命的伤害,特别是场效应等高输入阻抗元件

网友:
顶楼上,静电主要是对高阻抗器件(包括主要由MOS管集成的主板上的集成电路)有危害。

网友:
俺从楼梯的扶手上接个地线<扶手是钢管的而植入水泥中的>,接在我的电脑机壳上,
在摸主板前,经常用手摸摸我的电脑机壳,不知道对否?

网友:
啥子哟?搞之前洗一下手什么电都放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