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电感怎么代换?

楼主(2007-05-29):
找个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么? 这东西起什么作用?
主板

网友:
一般都是外观一样就可以!~
电感当然是电磁感应了~
核心供电的电感线圈的作用很复杂 一时说不清楚~
你就认为他是滤波的可以了~

网友:
论坛有介绍,多看看啊

网友:
请查看:主板线圈烧掉拉!!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5%E7%B8%D0

网友:
单独的电感应该不需要考虑同名端的问题。笔记本上的结构我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