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dram若是spd有问题,是不是拆下来就ok?

楼主(2007-05-29):
pc100以下好像都没有spd
那么sdram是不是都可以没有spd的呢?

网友:
一般不会有问题,本来就坏了,拆下来试就是。要是真不行就焊回去,不就八只脚。

网友:
嗯,有道理di
主板认不了
用好内存带坏的那条rst一测就报错

网友:
可以不用SPD照常运行。前提是其他地方没坏!

网友:
嗯嗯,sd就是这个方便啊
^_^

网友:
SD的可以拆,不过DDR的不行,如果拆掉SPD后发现上板有问题的话可以换VIA的板试一下

网友:
有的内存没有SPD是不可以运行的

网友(2007-07-11):
SD的可以,DDR的就没试过,哪天试下,只要不把它弄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