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IDE接口的针脚定义

楼主(2007-05-29):
谁有IDE接口的针脚定义,请发来,.谢谢先

网友:
IDE接口引脚定义表

1、Reset
2、Gnd
3-18、DD线
19、Gnd
20、空
21、DMARQ
22、GND
23、DIOW
24、GND
25、DIOR
26、GND
27、IORDY
28、ALE
29、DMACK
30、GND
31、INTRQ
32、IOCS16
33、DA1
34、PDIAG
35、DA0
36、DA2
37、CXOfx
38、CSIfx
39、DASP
40、GND
其中3-18DD线的阻值均相同,33、35和阻值相同

上图40针脚,下图数据线接口

网友:
学习,!!!!!!!!没有详记!

网友:
顶一下,我又多记下一点小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