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104C 坏了可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7-05-29):
谁知道显示器元件 DP104C 坏了可用什么代换,急用,知道的说下,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5s0765c或者ka2s0680

网友:
不用代换,这是常规配件,很好买到

网友:
是很多,电子市场到处都是

网友(2007-08-11):
DP904代换就成了

网友:
DP704可以代换的

网友:
DP 104 704 804 904
都可以代换的 不过原则是 大代小

网友:
5S0765比DP104还难找。。。找它代换?呵呵

网友:
3s0680rf可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