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板内存不过

楼主(2007-05-30):
今天修到一块845PE的联冠板子   现象是不过内存   经测试内存的各组供电基本正常   AD线阻值也正常   就开始量周围560的排阻的电压了   发现有个排阻输入1.3V输出只有0.17V  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通过线路观察是直接通向北桥的   其他的560的排阻线路也是直通北桥  但输入输出都是1.3V  我想这是不是就说明这一路被北桥拉低了   说明北桥有问题呢    还请各位师傅说说了
涮了BIOS  IO也换了  无果

网友:
看看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