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787N显示器挑电脑主机故障!?

楼主(2007-05-30):
昨天接收一台EMC 787N显示器,不定时屏幕光栅会变得很暗,但有图像。此时调高亮度和对比度后屏幕可以恢复正常,但关电源后再开,屏幕亮度和对比度又太高了,且出现回扫线,又得回调亮度对比度,如此反复,很是磨人!还有一个故障是在该显示器正常显示的情况下,稍微使劲敲击主电路板边缘,会造成光栅从两边向中间收缩为一亮点后消失全无,依然是关电源后再开可以恢复正常!经检查,该机焊接工艺极差,到处都存在严重的虚焊,一种是管脚周围堆锡少,还有一种较普遍,似乎很多元器件管脚吃锡性能较差,就好象是焊接前没有经过任何打磨、上锡处理一样。辛苦补焊了尾板、行电路、电源三大区域上百个怀疑虚焊的焊点后,通电试机,前面提到的故障全部消失,经长时间通电试验,再也没出现类似的问题。装好外壳后,又在通电显示图像的情况下用手掌使劲敲击外壳,也没有出现任何故障。遂以为大功告成。
      后来客户上门取显示器,正好客户还有个主机也拿来装了系统,便将客户的主机和该显示器联机检验,开机,主机自检通过,显示器电源指示灯变绿,而且听到了正确加上信号时的高压声,但就是看不到任何图像,呈黑屏状态。排除了主机显卡的问题后,总共测试了4台主机,就有2台出现类似的故障,但黑屏时通过马上换显示器的方法能看到图像,说明主机是正确地输出了信号的,而且黑屏时把该EMC 787N显示器换插到另两台没问题的主机上,一插上就有图像。单独测试都没问题,结合起来就有问题了,特别是对于显示器和主机来说,这种奇怪故障还是头一次遇到!难道主机和显示器还存在兼容性的问题吗?因为补焊尾板时曾发现尾板上的TDA9536管脚周围的电路板有高温烤焦黄的痕迹,我怀疑和尾板上的视放电路有点关系,比如说是不是IC受损而性能不良,或者主机输出的信号电平的高低差异所致!
      有哪位师傅见过这样的故障吗,能否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这种情况有的.

应该是行场信号检测电路部分出了问题,显示器在检测显卡送来的行场同步信号时,有的能检测到有的检测不到.

网友:
如果有视波器就测一下H、V信号的幅度。

网友:
谢谢两位指点,我试试看

网友:
主机和显示器确实存在兼容性的,这叫主机与显示器不匹 .

网友:
碰到挑主机的显示器,开盖,拔下信号线,剪断SCL,SDA两根线.搞定.

网友:
我觉得搞维修有,在那些不懂的人的面前,最好少言.很容易误解.

网友:
做了需要让客户明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网友:
碰到挑主机的显示器,开盖,拔下信号线,剪断SCL,SDA两根线.搞定.

这其中的奥妙又是什么?

网友:
最好少言.很容易误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主机通过这两根线和显示器交换数据,比如主机能检测到你显示器的型号就是这个原因.
如因未知原因主机和显示器间交换数据失败,导致显示器"死机".

网友:
三星,LG工装同样也是利用SCL,SDA调整显示器的.
显示器作VGA头时,这两根线可不接.

网友:
受益非浅,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