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今天又得两内存

楼主(2007-05-30):
60块收了两根坏的内存,客户说是不怎么点得亮,发现有一根已修过,金手指严重氧化,已有锈斑,另一条没有任何外观问题
先把第2根接上,点不亮。橡皮擦擦一便,不行。
只好老方法,看看焊点没有问题,金手指用水洗一次,上机点亮OK,扫描没有问题。得一条,回本。
另一条先补焊一次,金手指氧化严重先洗一次,再用细细砂纸小心去锈。再洗一次,点亮扫描,有一颗粒出错,266的颗粒,换成333的,又得一条。
扫描没问题的话明天拿去2手市场150卖掉。
点不亮

网友:
楼上的可以说出带换原则?

网友:
位宽,容量一样
频率只高不低

网友:
请问楼主所说的水是什么东西?

网友:
多大的内存啊,卖二手都能卖到150元,讲来听听,我手上有好几条128M和256M的SD内存

网友:
水是洗板水,
256的两条一起卖150
换颗粒的就找容量位宽一样的换,频率一样或高点.

网友(2007-07-02):
洗板水那里有买的,我怎么找补到。

网友:
洗板水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
楼主,写的详细点哦,新手看不明白。

网友:
这么积分越来越少了。

网友:
洗板水其实就是天那水,油漆店有售。

网友:
学习一下 又知道了个洗板水 天那水..............

网友(2007-09-04):
楼主!
技术变成银子!
主要是接触不好 !

网友:
直接用水洗要比橡皮擦更彻底!

网友:
历害,高手呀!向老师学习维修的技巧

网友:
楼主在那的呀。两条256的旧内存能卖150

网友:
这都可以啊 修完都有痕迹了咋卖啊

网友:
长见识了
呵呵
这回知道什么是洗板水了

网友:
256 2条可以卖150的啊!

网友:
什么类型的256啊!!!

网友:
高频率的代换的频率的吗?

网友:
厉害啊 有什么软件测的内存颗粒啊?

网友:
洗板水,不是天那水,没有洗板水的朋友,可以试试用汽油来洗.效果不比那20块半斤装的洗板水差,

网友:
新的512也是才100多啊。

网友:
呵呵,LZ厉害啊,这个就是技术加运气哦

网友:
DDR1代的,好奇迷是太好奇了,以为2代呐,2代512才1百几十,呵呵

网友:
请问内存颗粒是怎么测试的,用软件还是硬件?

网友:
我前天一条笔记本1G的内存才卖300元 好象是亏了

网友(2008-01-14):
是吗,你发了吗,这是你的运气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