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STON 787Z-B1聚焦不良,是不是动态聚焦电路损坏了?

楼主(2007-05-30):
开机一声 啪 ,有些烧焦的味道出来,但是仍然有显示,只是聚焦不如以前了,以前整个屏幕的聚焦都很好,现在中心呵边角的聚焦都很烂了。。。打开后发现一个管子 HBF 4522D好像有烧焦的痕迹,但是拆下后测量,一切正常。上网查资料,大家好像都说是动态聚焦电路有问题了,不知哪位大哥有这个显示器的电路图,或者局部电路图,帮我分析一下故障究竟在哪里。多谢大家了

网友:
你那管子的编号是多少,我有787的图,可能差别不大。你测一下Q713(MPSA44)的电压对不对。

网友:
哦,好的,我查一下,管子编号是

网友A:
依你这么说你的彩显应该是17寸以上的机器.动态聚焦电路一般是在高压包"旁边三个脚的中间那个".描述得不够科学.
   这个脚一般都会有几十伏的电压,里面的结构是一个电容到聚焦极的.
工作原理是通过行场相加的抛物波调制聚焦电压, 从而更好的会聚图像.

网友:
那应该是行包坏了吧。。

网友:
贺老兄要的图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你这么说你的彩显应该是17寸以上的机器.动态聚焦电路一般是在高压包"旁边三个脚的中间那个".描述得不够科学.
   这个脚一般都会有几十伏的电压,里面的结构是一个电容到聚焦极的.
工作原理是通过行 ...

A44的管子我没有找到,但是找到了13001,我看了下参数,差不多的管子,现在将管子焊上去开机就会烧毁,而且串联在高压包"旁边三个脚的中间那个脚上的保护电阻也烧毁了,看不清电阻阻值大小。(已烧焦),我参考了其他电路后装了一个4.7欧姆的1/4W的电阻上去,开机后仍然是烧毁。。。。。去掉两个A44的管子后图象除了聚焦之外其他一切正常。

于是我换上了两个功率比较大的2SC3890上去,两个。这个管子功率很大,耐压也很高。开机后没有图象,4.7欧姆的保护电阻也没有烧毁,只是没有图象,关机后发现2SC3890很烫手。麻烦各位大哥判断一下故障位置。

明天我上一下各个点的测试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包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