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BIOS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05-30):
偶拿到两块一样的板,一好一坏.本来想拿来做对比检测的.]

坏的板为触发开机后测试卡显示00

刚开始我检测了坏板的CPU工作条件,发觉和好板的一样,但就是不能点亮.

这时突然想到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于是把好板上的BIOS换上,发觉可以点亮了.

本来以为告一段落了.突然突发奇想.把坏板上替换下来的BIOS芯片按到原本的那块好板上,发觉换上坏板BIOS的好板竟然也能点亮.

这时怎么回事呀~~谁有经验,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没有接触好啊?

网友:
我遇到过查了好久都正常 就是不跑CPU 后来我把BIOS块往上撬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干脆把座子卸了焊上面得了

网友:
接触不好,我可以肯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上倒是结实了,但下回要换还得拆,呵呵

网友:
把BIOS座子的脚撬一下看看怎么样?

网友:
引脚的表面被氧化了
经学会遇到一些板点不亮 把BIOS的撬出来刷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是氧化了呗

网友:
学东西了~~~~~~~

网友:
氧化?说的这么洋气。。你说锈了不就行了嘛。。

网友:
应该就是接触不良了
其他的不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