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F707显示器屏幕彩云状

楼主(2007-05-30):
这种故障现象以前在飞利浦的机子上遇见过,那是场块虚焊造成的,补焊就可以解决问题。
这台机子的场块是TDA8172,仔细观察没有虚焊,换过场块,也没有用(换过两个场块了,可以肯定场块是好的)。
断开TDA8172的5脚,开机显示器有显示,为中间水平一条亮线。断开TDA8172的2脚或是4脚,开机都是水平一条亮线。
测TDA8172的4脚为3V,没有负压,查此负压是由高压包的6脚输出的,在这路上查不出有坏件......修到这里,不知怎么修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高压包有问题,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A:
磁化也有可能,用消磁器消一下就好。

网友B:
还是场块的问题.主要是电子打到管径时才会出现这样彩去状.
4脚电压显然不正常.6脚是泵电源.
            这是TDA8172正常时的电压参数.仔细查一下.应该很容易排除的故障.
  1.VIN     动态2.0            静态1.1
2.VCC     -----16.4           -----16.8
3.V BLK   ___负11.5       ___11.6
4.GND     ___负12.2       ___负12.5      OTL接地, OCL负电源
5.OUT      ___负0.3         ___负0.1
6.VBS       ___16.1         ____16.5       场逆程电源电压
7.VREF     ____2.0          ____2.3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包换过了,故障没有改变,看来不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场块的问题.主要是电子打到管径时才会出现这样彩去状.
4脚电压显然不正常.6脚是泵电源.
            这是TDA8172正常时的电压参数.仔细查一下.应该很容易排除的故障.
  1.VIN     动态2.0            静 ...

现测得TDA8172的各脚电压如下:
一脚:3.8V
二脚:10.3V
三脚:4.4V
四脚:4.3V
五脚:8.1V
六脚:9.4V
七脚:3.5V
换过高压包,也换过扫描IC SID2511,故障都没有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化也有可能,用消磁器消一下就好。

不可能是磁化,张先生。

网友D:
负压没有啊。把4脚焊开负压正常吗?如果电路没发现坏件,可考虑数据。

网友:
场块工作条件明显不正确.5脚有电压不正确.4脚应该为负压.
重点查4脚的负压呀.
  1脚和7脚基本没问题,这两个脚是输入也就行场处理器这边给信号过来的..这边基本可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负压没有啊。把4脚焊开负压正常吗?如果电路没发现坏件,可考虑数据。

把4脚焊开也没有负压,我试过了。这条路上也没有坏件。
数据没有刷过。

网友:
数据刷过了,也没有用!!!!!

网友:
此机已修好!原来还是TDA8172的4脚负压问题,这个故障是由于4脚没有负压引起的!而没有负压是由于一个整流二极管引起的,我换过此管,但安装时正负搞反了,到今天仔细检查才发现,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网友:
一大早就告诉你是重点是4脚负压.
还走这么多弯路.一点明确的思路都没.修东西最怕这样.

网友:
谢版主!实在是惭愧!

网友:
可以查一下.后级视放.

网友:
这种问题大家都碰到过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你这么个修法真有点。。。。。。,我看到帖子时有几位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产生负压的元件没有几个,为什么查了那么久?

网友: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5脚输出脚接地有负0.3伏,而显像管外的地线也

接地却为什么量不到负0.3伏呢?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原因呢?想不通啊.

网友:
5脚是场输出,也是OCL的中点电压. 就像功率放大器一样.这点要严格控制在0V左右的.如果偏移喇叭保护电路就会动作.如果没喇叭保护电路就会严重影响到喇叭的安全.
    像楼主这个故障就是中点偏移,造成中点电压偏移.而使场扫描的电子束打到管径上面,而造成这个故障就是正负电压没有均衡.

网友:
晕。二极管上反了。你当时想什么了。

网友:
此故障为过偏转 ,由场输出电路故障引起.比较危险,弄不好会发生切颈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