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怎么测电压

楼主(2007-05-30):
有这部分的数据吗 测第几脚 多少是正常?

另外 表笔太粗 怕一测的时候会碰到其他脚啊

怎么解决?

网友:
看我的表笔就不那么容易短路了。

网友:
一般来说,IO的工作电压的线路上都会有一个贴片电容的,你量电容即可.

网友:
又被我学会 但是还有IO正常电压是几V

网友:
想知道   帮你 顶下

网友:
3.3和2.5V几组电压

网友:
IO芯片各种各样,参考它相应的的datasheet就清楚了。

网友:
学无止境 慢慢来^_^

网友:
量电容     问1下电容怎样是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