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感已经这样了 是不是要换了(有图)

楼主(2007-05-30):
从12V插座 到电感 到电容全烧  哭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电感后面有严重短路,用的电源、主板又没有良好的保护功能造成的。它的后继是CPU座,CPU、北桥等相关电路。
把电感拆下来,再看拆什么。

网友:
这样严重的,还要查下短路的点才好

网友:
不一定,很多三无产品都这个样,还一样运行

网友:
电感都那样了,肯定是要换的

网友A:
触目惊心.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目惊心.没有维修价值了。

我遇到几块板换了就好,不过电源要换掉才好.

网友:
MOS管是都完了,不知道电源IC什么样

网友:
这个是12V进来的电感,很可能就是MOS管短路,应该还是最好的结果,不知再往后查怎么样了。

网友:
今天刚搞了一个网吧机 现象比你的还严重 电感都烧断了  电容暴了4个 (其中一个是整个爆炸了  电容里面的东西都喷到了旁边的元件上了  可怕啊) 后来换上新的 (电容和电感-电感是用电动机内的漆包线自己绕制的)  开机正常了
分析原因  可能和电容漏电和电感(焊点有点虚焊)本身质量有关系

我觉得 电容漏电可能比较大 老大们觉得呢

网友:
电感烧坏或爆皮,量量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没短路啊 不过烧电感一般电容都是爆掉的 我估计是长时间不换电容弄的?

网友:
关键是后面的电路是好的就行了电源主板保护都没动作

网友:
这样的一般顶多击穿个MOS管 其他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想和ATX电源纹波过大一定有关系。

网友:
电感还要自己绕制呀,坏板上多的是呀。

网友:
电容电感都换了就好了估计

网友(2007-08-19):
如此严重的短路,还是先查清楚短路原因再送电,以免扩大故障面。

网友:
下了电感,边测边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