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398-100和GA-8IRXI各一例

楼主(2007-05-30):
此板为二修,到手时板上Q14内存供电和Q19显卡供电管子都换过了.故障为D3内存不过,一量内存供电只有2V,参考电压也只有0.99V,量Q14的G极和D极电压都正常,重新换上3055L管子后供电正常了.再上电还是D3,没办法了,内存的所有能打的线全打了一遍,还是没发同问题,没思路了...
这时回头一想这板子有人动过,会不会有搞断线的,仔细看了板子原来运过的地方,最后在AGP槽的尾有个小扣子,这扣子是固定显卡用的,扣子的下面有根线明显是拆机时不小心搞断了,由于扣子挡住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重新接上以后板子OK,一查此线为1.25V供给北桥的....

还有一片是GA的跑A7,一看CPU的供电的6.3V/3300UF电容爆,换后OK.

没什么难度,供大家参考

网友:
觉得第一片板还是有难度的,不过对大师来说,小菜一碟啦

网友:
换电容我也行,,只是第一块板,,就搞不定了。。。

网友(2007-07-26):
你说的第一片
我前天也遇到过 查了好久才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