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7黑屏一例!!

楼主(2007-05-30):
PHILIPS 107黑屏,指示灯一闪一闪,表面看上去好象短路一样。
开机之后二秒钟能听到继电器响。拆机查电源OK,
查行管电压时为6V,查+B电压为6.5V,一路查下去无果,
心想是不是尾板出问题,拆后看到G1线路有一些杂物处理后,看到G1线路旁边电路板出现开路。
接好后OK。
可能是受潮过重,加上有杂物,出现短路烧断电路板。

网友:
尾板上G1线路有一些杂物及旁边电路开路会引起行不工作吗?

网友:
开路的话;会引起行不工作;很少有把电压拉底的;我还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