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换内存PCB板的问题?

楼主(2007-05-30):
如果想换内存的PCB板是不是换对位数的PCB板就行了,就是把好的内存苡片换过去就行了?像那些电感电阻的东西还用换过去吗

网友:
买来的PCB其他都已经作好,包括贴片阻容元件,就是把内存芯片颗粒贴过去了。

网友:
今天换了三条金士泰单面256的都是过不了A7。。。换回来又行了(原来的条子就是好的)。内存芯片上面写的是KST509P6LA-D43,这个看不出是多少位的。但一般都是16位的吧。所以换的是16位的板。不过我也换到8位的PCB板上去试过了。。也不行。难道是新的PCB板不行?还是有其它原因?

网友:
买PCB要问清颗粒的位数。

网友:
注意一下板的单双面.两面都可以上颗粒的一般就是8位板.
只有一面可以上颗粒的就是16位板,基本上是这样.
一般买来的新板是和常见的HY条的底板一样的.首先确定你要换上去的颗粒的引脚定义和HY的颗粒一致.
还有就是KST的某些底板是特别设计过的,三星(尽管它用的是HY颗粒)的大多也是自己设计过的.

网友:
请问? 哪位大峡能具体讲讲PCB板的位数怎么识别么 有什么高招么  谢谢了 :lo

网友:
都是高手呀,慢慢学习中

网友:
搞不清楚 不同的内存颗粒是不是也能随便换!!

网友:
还是搞不清楚  怎么换

网友:
特别设计过的,三星(尽管它用的是HY颗粒)的大多也是自己设计过的???
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修的那··········

网友(2007-07-11):
楼上有位高手,他说的话总是能让我们这些新手学到东西,不错。

网友:
那就是自己做内存,可以???晕了!!

A7不过虚焊吧~~~

网友(2007-09-1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07-12-11):
有些内存A7是SPD问题
刷SPD试下

网友:
本人是新手,介绍的还不够具体,希望以后能更介绍一点基本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