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N03可以用3055代换吗?

楼主(2007-05-30):
15N03可以用3055代换吗?

网友:
不可以。3055太小了。

网友:
那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
70N03可以去代换他

网友:
不一定70N03,20N03也可以

网友:
請問各位先進
70N03 和 70T03 可以共用嗎?

网友(2007-10-29):
高手些,如果把常用到的代换法则集中一下就好了!

网友:
3055是晶体三极管,电流控制元件,xxNyy类是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绝对不能直接互换,如确需更换的话,需加转换电路才行,3055也是15A/120V 15N03 为15A/30V
看了论坛,感觉有好多搞维修的应用电子基本没怎么过关,得加强学习噢!

网友:
楼上的,3055不是三极管
是一个N沟道的MOSFET

网友: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我以为是美国半导体出的2N3055 MJ2955类的贴片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