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场效应管如何识别?

楼主(2007-05-30):
看到主板上哪些是MOS,哪些是三极管,哪些是稳压二极管,分不清楚阿,外型都差不多,各位师傅教教我啦

网友:
MOS 一般用在和电容,电感,一起给CPU供电,内存,显卡供电也会用到MOS。是黑方块,有三个引角。三极管一般是立起来的吧,比较少见。稳压二极管我也不知道。。。期待高手。。。

网友:
外面穿什么衣服不决定人的内涵,同样的衣服可以穿在不同的人身上。元件的封装不决定元件的内部性质,同样的封装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元件。

要识别,一是看这个元件所处的电路要起什么作用,二是可以查找关于该元件的资料,三是可以通过仪表测量。也就是这三个途径,以第2个最准确。

网友A:
板上元件,没人敢说全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元件,没人敢说全知道

事实就是这样的,有道理!

网友:
知道个大概   然后在查资料 还有百度搜索

网友(2007-06-30):
张先生说的太精辟了!!!拜一个。。。。。

网友B:
回复 网友C:

mos是不是厂管???? 请各位老师说外文的时候顺便把中文带上 以便我们这些初学者也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们好更好的学习 谢谢

网友:
不能认得完,但是一定要基本的认识,不然,不要修板子了,说话有点偏激,请见谅!

网友:
最好睇下张先生的主板标识图,现在出了很多的了!

网友(2007-09-02):
事实就是这样的,有道理!

网友:
拜一个!主板上场管很多呀,看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我滴妈吖,我就是把这些东西浑浊在一起

网友:
有道理!张先生说的太精辟了!

网友:
名牌的MOS有哪些?

网友(2007-10-24):
这个要了解下哟!!

网友:
张先生说的太精辟了!!!拜一个。。

网友:
可以在21IC上查元件的说明,大部分可以查得到

网友:
mos管也叫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只是场效应管的一种属于IGFET,分为增强型和耗尽型,同时有分为P沟道和N沟道,是电压控制器件(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但都可以获得较大的电压放大倍数,理论上有四个引线分别是控制极G,源极S,漏极D还有衬底U

网友:
可以看看元件旁边的标识

网友:
是可以通过仪表测量。也就是这三个途径,以第2个最准确

网友:
迷茫...发现自学维修不知道接下来的路怎么走了

网友(2007-12-20):
回复 网友D:

就是还不好分哈,我也不知道怎么分哦

网友(2008-01-29):
如果能把一些常用的MOS管整理出来就好了。

网友:
楼上楼主 我同意.................

楼上楼主 我同意..........................

沐风听雨 -2

网友(2008-03-07):
真是高手啊 ,我还在学习中请大家多多指教了谢谢!

网友:
张老师说的第二个找资料,都在哪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是不是厂管???? 请各位老师说外文的时候顺便把中文带上 以便我们这些初学者也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们好更好的学习 谢谢

说得不错,MOS管就是场效应管.多在论坛转转对你有帮助,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仰视中

张老师不愧是个中高手啊,一定向老师学习

网友:
MOS管分增强型和耗尽型是控制电压的,三极管是控制电流的

网友:
CPU附近的好像中间少个腿的那种,对不?不过那几个也不是全都是同种型号的啊

网友:
谢谢

谢谢搂住!辛苦了谢谢搂住!辛苦了!一步一步学习

网友:
新手又学到东西了.我以前也以为.MOS就是场效应管.

网友:
注意啊,有些板子用的是8脚的场效应,三条腿的有可能是半桥,记住张老师说的,先看再查然后测量,这样连类型好坏一下搞定。等你达到一定的境界就再也不用查,只需要测量。

网友(2008-04-30):
张老师说得非常好。顺便还学了一点如何看人的观点。

网友:
MOS管就是三极的一种啊!!!!!

网友:
看一下张老发的电路元件标识图吧,一般同一类的元件纺号也是有一定原则的,接触多了,自然就懂了

网友:
MOS 一般用在和电容,电感,一起给CPU供电,内存,显卡供电也会用到MOS。是黑方块,有三个引角。三极管一般是立起来的吧,比较少见。稳压二极管我也不知道。。。期待高手。。。

基本的都能看到。遇到不确定的我一般都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