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95 通一下就断电

楼主(2007-05-31):
ms7095  p4m266芯片组 故障现象是:通一下就断 3vSB正常 各供电点无短路  不插12pin 也是如此 强制开机(短绿线) 无cpu供电  其余供电均正常

心在飞翔老师 分析是ms7问题  我思索了一下 觉得也有很大可能   : ms7 可能和cpu供电有关联 它坏导致不能产生cpu供电 如果没有cpu供电
开机瞬间就停(和某些主板不加cpu 开机就断电一样)

但手头还没代换品 又没有ms7的资料 暂时搁置了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
很有可能  不过俺也不清楚MS-X的定义~

网友A:
看看3VSB到2。5VB的转换是否有问题,位置D9,此元件掉失或不良,就会出现通电断电

网友:
希望飞翔老师发个MS-7的待机电压图帮我们分析一下
谢谢了

网友:
2.5vsb也正常 今天换了个ms7  还是如此 不知道这款板子是ms7还是8327南桥执行开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有可能是给CPU供电的MOS管坏导致短路

网友:
看一下网络的SB电压及阻值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3VSB到2。5VB的转换是否有问题,位置D9,此元件掉失或不良,就会出现通电断电

请教,2。5VSB是给哪部份供电的哟?对MS-X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