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清洗主板能不能用精酒

楼主(2007-05-31):
老师们:
    我是个新手,想学习主板维修,我看到一些资料上说清洗主板要用专用的主板水,不知道那是些什么成分的东西,如果用棉球沾酒精擦试主板可不可以?请老师们指教。先谢了!!

网友:
无水酒精 可以的 不是精酒

网友:
非常感谢您!初学维修都不知道从哪下手,再次感谢

网友:
酒精不是容易留下白点吗?

网友:
无水酒精干后再装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知道了,要用无水酒精

网友:
无水酒精哪儿有的卖

网友A:
药店里有\````但是只用来清洗的话用主板专用的清浩水

网友:
不是有专门的冼板水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药店里有\````但是只用来清洗的话用主板专用的清浩水

药店里是75%的,不能用。要无水酒精。

网友:
无水酒精要“分析纯”的那种。就是化验室用的,一般化工店有的卖。

网友:
哈哈,我是实验室滴,有这玩意儿

网友:
如果确实买不到洗板水或纯酒精,就用自来水代替吧.

网友:
洗板水要多少钱一瓶?

网友:
看来还是不用酒精的好!!!

网友:
各位老老师,洗板水到底是啥?天那水、丙酮、还是其他溶剂?我都用无水酒精(乙醇)来洗板子,不错啊,天那水毒,还容易把标贴字洗掉。

网友:
只要带水字就行了.哈哈!

网友:
我都用无水酒精(乙醇)来洗板子

网友:
我用的是95%的医用酒精,不过洗后板子上的白斑影响美观。

网友:
郁闷    这么 低能的 问题      我也不 清除  学习吧

网友(2007-07-11):
用自来水也行啊,用刷子一刷,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