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华硕主板跑D4

楼主(2007-05-31):
一块华硕P4P800-X主板跑D4  开始是北桥发热  CPU,PG无电压   无复位  AGP电压不正常  我换了一个总线电压管和一个AGP供电管都是APM2054N换成了3055,以上的故障好了,就跑D4了,怎么回事啊                                                             还有华硕上面的这两个管(APM2054N)好难找啊  我在中关村旁边的几个元器件电子市场都没找到  没货    我在网上查的整个北京都没货   都在深圳和上海那边呢   是吗?     谢谢!

网友:
用60N30就可以
我修好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修的啊
    我的内存电压是2.65V,是正常的啊    还有基准电压也正常   内存也是好的就是不过D4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我知道了   我有两块   那一块我用的3055就好了   这一块也不知道是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