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CL-170EA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07-05-31):
紫光CL-170EA液晶显示器白屏,大家有修过这种机没有,有的话介绍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查一下液晶屏的供电,屏线,接口。

网友:
他的主蕊片是RTD2022

网友:
白屏很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查一下,屏电路板上的保险有没有烧. 如正常的话,换主控试试.

网友:
主控板,要换什么通用板,换通用板是什么步骤啊

网友:
同意2楼查一下液晶屏的供电,屏线,接口。

网友:
清华紫光的液晶好象是由广州一家叫百福的电子公司代工的,工厂就几个工人,在小作坊里组装液晶,你说质量怎么可能和三星 BENQ ACER等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