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305和3055是同一个型号的MOS管么?

楼主(2007-05-31):
在一块810板的CPU外核供电上有一个标为:126 305 5V的MOS管,请问这是3055么?/
不是的话用什么替换好呢?谢谢.
cpu

网友:
就用3055代换吧

网友:
可以用3055代换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用15N03 70N03代换?

网友:
3055算是主板上耐压最小的管子了~
也就是随便找个MOS管都可以~

网友(2007-06-30):
3055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实在不知道也可以去查查参数的啊

网友:
原帖由
夜雨十三天
于 2007-6-1 11:08 发表
3055算是主板上耐压最小的管子了~
也就是随便找个MOS管都可以~
[/qu
应该上耐流最小的管子吧

网友(2008-02-03):
3055耐压10v,电流30a!!!!!!!!!!!!!!!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