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6Y敲盘经验及方法总结

楼主(2007-05-31):
6Y敲盘经验及方法总结

6Y敲盘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通电直接敲打盘片,没有声音.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板不对.电板里面的微代码跟SA区不匹配.
2.通电不敲盘,加载LDR后敲盘,敲一会就停了,这主要是由固件损坏造成的,可以修复.
3.加载LDR和RAM不敲,进去敲盘的,这是LDR不匹配,换LDR即可.
4.通电就敲,并且带尾音的,这种盘一般是磁头变形、刮伤,不可修复,除非做数据,否则不要去浪费时间。

5。加C-LDR都敲的,或者加载不成功,进A区加载怎么换LDR都是8个头的,并且主头固件严重损坏的,是主头坏

会员6764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可用于判断。

网友:
楼上版主,用好DG和MHDD对一般非硬盘维修人员是最有用的。其实修硬盘本身意义不是很大。

用好这两个软件马上就可以判断和解决很多问题,先学这两种软件绝对没有错。

网友:
我感觉修硬盘比主板难
主要是厂家的技术封锁

网友:
几乎完全封锁,所有工作人员均有严格的合同。

网友:
维修市场上有几个高手,我是说在全国范围内.
交几千块培训费的确学的点基础的东西,但是,最核心的没有人会教你

我不怎么认为那些高手有多了不起,如果我有MT ,ST这些厂的原厂最基层的技术资料.比如具体到每个模块每个字节的作用,轨道的组合规律.等等 那我也是高手
张先生说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网友:
说到底就是个根据硬盘症状来选择具体软件操作步骤,难点也在于此。

网友:
以前刚开始用MRT的时候,研究他的砍头原理,将砍头前后的模块相比较.
发现一些字节变了,而且感觉是有规律的,但是就是不能很清晰的理出一条线索来

要想自己破解硬盘的固件源码几乎是不可能的,
比如:如果有厂家的SF流程指令,就能使做MT盘的SF成功率增大很多.问题是:大多数人是没有的

网友:
那用什么修啊~~~~~~~~~~~

网友:
工具是一样的.PC3000呀 HRT呀
但是用法就不一样了

网友:
怎么不说到砍头啊,6Y盘的一个很重要维修办法呀?

网友(2007-08-19):
修盘的确很高难度,近排打算花点时间和买套PC3000学习学习

网友:
HRT没有更新换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