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迈拓硬盘结构概述

楼主(2007-05-31):
迈拓硬盘结构概述
主控微程序
迈拓硬盘的主控微程序在操作存储器中运行并可以由三个部分运行。第一——处理
器微电路中的永久存储器,第二——在板卡上的FLASH永久存储器(如果安装了),
————第三服务区域
因此,在板卡上就有了两个可以呼出微程序的部分。总的来说,电路中的永久存
储器不能足够有效的工作,处理器的启动从外部存储器开始,但如果外部存储器
没有安装,则会在电路中的永久存储器上运行。有可能内部处理器的代码和另一
系列有关系,例如,断开外部永久存储器的CALYPSO硬盘会被辨认为N40P。
对迈拓硬盘来说连接服务区域是通过针对这一逻辑扇区的特殊规则,被称为UBA
(UTIL BLOCK ADDRESSING,与LBA略有相似),使微程序在表面自动改变物理位置
,并由此统计服务区域故障,N40P和ARES 64K的服务区域物理存在于外部柱面
(盘片边缘),而CALYPSO则在内部(接近磁头停放区)
迈拓硬盘具有和SAFE MODER的连接线。如果安装了,则仅启动微程序,向板卡写
入电动机启动情况并初始化服务区域的部分程序。因此这一连接线对LDR文件运行
下进行初始化过程很有意义,一部分的初始化过程被跳过了,因此才和没有安装
SAFE MODE时的初始化有了区别。板卡上的微程序版本可以清楚的辨认出来。为此
要装上SAFE MODE连接线并运行应用程序。在FIRMWARE固件行中将显示永久存储器
版本。同时,如果再启动电源的时候封闭了FLASH的第五和第六输出,那么版本就
会改变,因为这样代码就会在处理器中运行。
为了初始化硬盘,需要彻底的重新启动板卡上的程序,和服务区域的程序。如果
因为某些原因程序不能从服务区域被运行,则可以通过LDR-文件的帮助强迫将其
在微处理器的操作存储器中运行,需要记住,LDR文件中只有对于硬盘功能运作必
不可少的程序代码(从永久存储器和覆盖端的复制)而没有数据(故障表,所有
必要的适配器和其他设置),在板卡上的程序和在服务区域的是不同的版本,可以
因此断定哪一个程序正在处理器中的运行,如果版本号的最后一个标记是Z,则说
明硬盘没有进行完整的初始化。
例如:WAK21R90属于完整正常启动的情况,而WAK21R9Z则是不成功的启动。
POKER/ARDENT系列的服务区域包含两个硬盘主控程序:普通的和可选得用于进
行出场的自检的SELFTEST.
处理器

网友:
这一段译文的中文写得有点别扭。

网友:
就是
这种说明书如果没有修盘基础的人来看,根本看不懂
其实修盘的很多技巧PC3000说明书里讲的有,我隔一段时间就要看一下,每次都有点收获

网友(2007-07-27):
这篇文章是网上3K说明书上的,对于修过硬盘的老手而言,回过头来看此段文,应该还能理解文中所指,而新手看了只有一种体会:想学修硬盘是没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