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师傅的帖子:WD硬盘基本维修方法

楼主(2007-05-31):
WD硬盘基本维修方法

WD的盘先要识别其固件
比如00BHF0的盘和75BHF0的固件是一样的,75是OEM商的代码而已
还有一个是电路板的识别,要看上面的小字比如1068等
WD的盘固件结构都是双备份
比如双头的盘
其固件结构是0头的-1到-8区有一份固件
1头的-1到-8区有一份固件
如果是单头的盘
固件结构是-1到-8区有一份固件,-10到-18区有一份固件
都是双备份
很多WD的盘认盘慢
一般是29,2D模块坏的多,用原盘的修复就可以,一般修复BLA就可以
一般不要动46,48模块和FFW和FRW
很多WD盘是磁头坏
比如FORMAT SA还有模块在的话,是磁头的写功能坏了
很多写模块写不进去的也是磁头坏了
有些模块基本全坏的是适配坏了,很难修复
所以在维修WD的时候砍头是一个基本的操作

WD砍头方法详细说明如下:

先看ROM芯片
如果是27的,先要用HRT把27的ROM备出来
然后用编程器把ROM写到一片好的29芯片里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编程器的可以用FUJ的电路板,采用KERNEL模式,就是短路ROM的
9-12然后把27的ROM文件写进去,再焊接好,就具备砍头的条件了
采用KERNEL模式写ROM,在熟练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拆焊操作
如果是29的芯片的就不需要换了
继续:
再砍头以前,先要备份原来的BLA,即使模块是坏的也要备
然后用3K或者HRT进行砍头
砍完以后,FORMAT SA。FORMAT SA后,会产生一个ROADMAP
然后把刚才备份的原盘的固件进行回写
注意:有一点是重要的,就是要保证WD的盘有2份固件存在
2份完好的固件

砍完后回写原盘BLA如果还有模块是坏的,那么就要用其他好的模块去修复一下
直到所有的模块都完好
如果反复读取模块总是随机的有模块坏掉,那么这个也是磁头问题
清洗或者更换磁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操作都完成后
还要改PASSPORT
把PASSPORT里的LBA的值改为以前的一半。
可以用计算器算一下
输入正确的值,然后用HRT做一次SUPER FORMAT
这个盘就砍好了
修复完成

如果砍完头后就发生敲盘那么要先升级固件
再砍一次
这些是最基本的,大家要好好理解
至于串行ROM的WD盘的砍头
和WD的SELFSCAN,以及模块结构,修改等
以后在这里讨论

                                                潇达

                                            2003.1.3

网友:
看的有点吃力,以后要多研究下

网友:
-20上有的WD盘有一些参数,但所有的资料都没有说。

网友A:
-19我查过来的盘没有发现有数据,一般都是空白,不过手里的盘种类有限。-20有的有有的没有。估计资料不写的原因也是吃不准。
如果-20有数据的盘把数据清掉会变得很慢,我试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是高手,我们这里硬盘有问题就只能换新的

网友:
单头盘和双头盘的空白轨不一样的吧

网友:
哎,很少搞WD的盘,以后呀多多搞了,现在WD的盘在这边多起来了

网友(2007-07-04):
看看这两本书吧

我在这家店里买了两本维修硬盘的书,感觉写的很好。向大家推荐一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ecc0241d2e27.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ae650a85cd482.jhtml

网友(2007-08-13):
-1到-8 -19 -20
就这些上面有东西吗?
错了,盘不一样情况也不一样
没人能修9成

网友:
WD 的我不想搞了 在搞ST  但很高兴有人发WD的资料

网友(2007-09-21):
引用 网友A:
-19我查过来的盘没有发现有数据,一般都是空白,不过手里的盘种类有限。-20有的有有的没有。估计资料不写的原因也是吃不准。
如果-20有数据的盘把数据清掉会变得很慢,我试过的。

张老可以在模块表里点那个搜索未知模块的按钮,它会把-20上的未知模块搜出来并加入41里,你一看英文就知道那是什么模块了,固件区伺服适配参数模块,和MT盘的1E是一个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