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S41GX经典问题

楼主(2007-05-31):
此主板用假负载测试CPU供电3。3V,内存电压2。2V,负载电压0。8V别的电压都正常!
个人经验知道有的主板不加CPU时他的电压就为3。3V,不知道为什么?找了一块坏的CPU
上上去电压正常!
然后修内存供电,先主后负的原则,跑线路找到B1202的一个管有明显的烧痕,拆下来测,此管坏了!
用C5001更换后正常!
开机上好的CPU和内存,加显示器,然后加电看到蓝天白云!

网友:
你的假负载的VID组合已经定了,同一种组合的VID,在不同的板上得出不同的电压值,很正常,打波形正常就可以上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一组VID组合,会在不同的主板上得到不同的电压?相差也不会这么大吧,最多也就是0点几伏。请赐教

网友:
C5001楼主,它是什么?

网友:
我有一块这样的板,插电自动开机,10秒后自动关机.到现在也不知是那的问题!

网友:
回5楼,I/O的问题,不知道你是什么板子,如果强给电源,会不会关机

网友:
哈哈 这板B1202坏似乎是通病了 我也遇到一块

网友:
呵呵。我现在发贴的就是这块板。并且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这板子电源芯片爱坏还有3旁边的3级管爱坏

网友:
通病,华擎的板子通病好修,可是如果不是通病就麻烦了

网友(2008-02-08):
我有个疑惑,B1202是PNP三极管,C5001是NPN三极管。代换竟然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