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P122 c极电压升不起来原因?[已解决]

楼主(2007-05-31):
请问一下论坛高手. TIP122 C极电压升不起来一般情况为何故呢?   即使把122去掉.电压还是无法升起来.  请教!

根据 网友  亮赵 思路. 问题终于解决!
郁闷的往事终于过去.问题总算解决了. 在此感谢朋友亮赵 版主 菲克斯  以及所有关注的问题朋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和帮助!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拆下行宽电容,试试.

网友:
测其电路的对地阻值。

网友A:
常规的应查的地方我就不说了,就说其它的两点:

1,查从行编转低端提供给行输出管负脉冲的整流二极管,这个脉冲应该是加速行管截止用的.
2,查S校正切换电路的小三极管集电极的开关二极管.

网友:
行副扩大;调不小!电压被拉底啦!你查一下:阻尼管中间那个角相连的有一个二极管;你换一个试一下:会好的!

网友:
品位生活说得不错。

行宽超大不可调。查吧1、S校正管和预S校正管。2、行宽管C极直流供电电阻被烧断。3、行宽管击穿。4、行宽电容严重漏电。5、预行宽调整管击穿。6、下阻尼管击穿。

网友B:
我也碰见一例行宽不能调整是S1校枕切换三极管集电极二极管坏此机比别人修过让我费了很大劲才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见一例行宽不能调整是S1校枕切换三极管集电极二极管坏此机比别人修过让我费了很大劲才修好

LS的.你碰见的情况是怎么修好的.能介绍一下吗?  我都急死了!  再此先感谢你. 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规的应查的地方我就不说了,就说其它的两点:

1,查从行编转低端提供给行输出管负脉冲的整流二极管,这个脉冲应该是加速行管截止用的.
2,查S校正切换电路的小三极管集电极的开关二极管.

看看这里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