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linux,不能用windows,估计主板问题(暂时解决)

楼主(2007-05-31):
如果你一没诊断卡二没万用表三发帖的问题又不清不楚!
那不好意思!就一个字"删"

刚刚 看 到 这个贴里的 内容,吓死拉
不过也要试发发
希望斑竹能手下留情拉
我尽量把我能知道的给描述出来
不过我完全是不懂主板维修

我是华硕的A8NX主版,cpu为AMD3000+
除了CPU,别的都用替换法测过

今年一月份,机子进windows极慢,半个小时才显示桌面
以为系统坏了,于是想ghost回去
不过张盘开 msdos 7.1时就卡住了
只好重装,不过重装速度极慢,在复制文件里就耗了很久,也过不去,就放弃了
然后清cmos没用
然后就试进linux(当时是红旗linux桌面版5.0)
能成功进入,只是内存只有860左右(我是1G内存)
然后再试FreeBSD,启动不了

过了几天后,清多一次cmos后,开机就正常了,不过不知道不清的话行不行

然后今年3月初,机子又再次出现这种清况,不过第二天清cmos后就正常了

然后,有时候打开电源就自动开机
然后提示
Message confirmation

The system intruded,chassis opened
or tempered before, please check
the system
       ok  (这个问题的话前些打过去给华硕,说把chassis跳线拔掉,开机出现提示眶时插回去就行了)

有时则是cmos清掉了

4月份,再次出现这种清况,不过这次几天后仍然不行
于是拆下主板,准备拿去修,不过我把主板拿出来后,作了一点点清洁,接上电源,又行了

到了前俩天,又出现了这种状况,拆主板清洁已经不成功了
然后开了下linux(fedora core 6),不过cpu占100%,忘了看内存
由于不喜欢这个系统,就卸掉装了ubuntu 7.04
基本正常,除了断电源后开机的话去到一个地方自动重启一次,还有就是内存只有1011.5m,不知是否是算法不同。。

刚才写漏了一点,补充一下,就是现在每次断电后开机都会出现cmos checksum error
还有 就是cpu与主板键盘之件的地方有些油油 的

现在就是在用着这个ubuntu

请问一下各位大虾们,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程序出了问题,升级一下BIOS看看,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是CMOS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还有 就是cpu与主板键盘之件的地方有些油油 的
这是不是有电解电容漏液了...

网友:
正在怀疑
不过不懂这些哇

网友:
拆掉CMOS电路上一脚接地的贴片电容~
拆掉32.768两脚上的电容~
更新BIOS程序!
最好是更换个CPU看看~
因为你看意思你手上没有基本的维修工具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替换!

网友:
楼上的说法我都同意但拆掉32。768KHZ的谐振电容我不同意!
因为他的作用和别的电容作用不一样

网友:
换了cpu试
不过还是一样的状况

换回了之前的电池
现在开机不会checksum error了
唉。。。。

网友:
今天下午想拿板子出去修,去之前,再试入winodws,成功了
不过还是拿出去检测一下
去到东方四海华硕维修部,发现人满为患,还有俩个貌似是经销商的还用大箱子装着去,有一个貌似经销商的还闹着吵,貌似来过几次,最后以换新走人了
华硕板子原来那么多问题阿。。。。。。。。。
下次不买了。。。。。。。
昨天有个朋友说主板坏了,问是什么,华硕,买了多久,去年8月买,那好办,去换就行了,上次回电话的小姐姐是这么说的
然后在上帮他查查,16天后一年内换良品,也好,不用等

去到后,我说完装况后,那个检测是测了一下电压后,便说,没检测出问题,送厂修。我fuck,要n天的野
反正暂时能用,回家有别的机子后再去修吧,于是便去商场帮朋友买东西,见到有电池,便买了,2.5元,上次买了5元一颗,估计是假的超霸,虽说贵加差,但没办法,学校在孤岛上,当是还是买了

回到宿舍,除了硬盘和电池,别的都上了
结果,进不了ghost8.3,哎,又衰了,算了,就不打机而已,用linux吧
然后把新买的 电池给上了后,又正常了

前后只是差有没电池的问题(硬盘就别去管他了)
没电池进不了windows系统
半年前是有电的阿
很不明白
回家后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