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个详细的数字表测量电容的方法!!

楼主(2007-05-31):
请高手给个详细的数字表测量电容的方法!!本人太菜鸟了!!指教了!

网友:
将档位拨到电阻档(我一般是用2000的那档)
将红、黑表笔分别接电容2脚,看到万用表数值会不断的往上跳,数值越来越大,直到溢出(在屏幕左边显示1)
将红、黑表笔调换一下,分别接电容2脚,看到万用表数值变成负数并不断的减小,直到由负变正,再往上跳,数值越来越大,直到溢出(在屏幕左边显示1)

如果是这样,我一般认为电容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

另:我不是高手,基地人都知道

网友:
照楼上的方法,我调到20M的档位才看见类似的现象

网友:
补充下:碰之前记得放电

网友:
讲得太肤浅了!。。。。

网友A:
电解电容可以用二极管挡
阻值不断上升直到溢出显示 "1"
正负调换后也有同样现象一般认为这个电解电容就是好的!

贴片电容一般用二极管挡,阻值为无穷大  显示"1"
就显示有阻值就是坏的

网友:
今日一见,真是高手啊。。。
本人现在是学习阶段。。。

网友:
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电容,通过观察电容的充放电过程可以粗略判断电容的好坏(击穿或是开路),但对电容的漏电、容量减小等故障是无能为力的,那就得用电容表来测了。

网友:
用模拟表还是可以估计得差不多,找好的电容对比。

网友:
还是买个专用的电容表好了

网友:
好象不同的要用不同的档位哦 我业刚看到这里

网友:
呵呵,学习了,以前都是用的指针表

网友B:
根据电容的容量选择不同的电阻挡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容的容量选择不同的电阻挡来测!

这种说法我还是同意的

网友:
学习中,对硬件维修太菜了

网友:
现在很多数字表有电容档!

网友:
实际上数字表无法准确测量电容,要用专用的电容表

网友:
讲的简单了点.
不过还是受教了

网友:
应该是根据不同电容的阻值选用不同的量程

网友:
各位说的前提应该是把电容拆下来单独测量的结果吧,如果在线路板上测的话,会有阻值的。

网友:
这样测只能大概测电解电容是否漏电.陶瓷.涤纶电容就比较难测了

网友:
用专用的电容表吧,我刚买了一个胜利的130元。感觉解决问题方便多了。

网友C:
测电容,模拟表比数字表好用,,多那几个好的来测,有一定经验就好办了。个人觉得,小容量的电容还好办,大容量的电容不好用万用表测,别的不说,时间上就等不起,几分钟时间,跟几百年似是,,

网友(2007-07-22):
不错啊!!!这是最基本的东西.收下了!!

网友:
确实不错,试了哈子,确实可以!

网友:
不错 最基本的东西 学习了

网友:
我对这方面也很菜,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同感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电容,模拟表比数字表好用,,多那几个好的来测,有一定经验就好办了。个人觉得,小容量的电容还好办,大容量的电容不好用万用表测,别的不说,时间上就等不起,几分钟时间,跟几百年似是,,

模拟表,先低阻挡充电,再高阻档看漏电。速度大大加快。表针摆动速度估容量。

网友:
买个专用的电容表好了

网友:
呵呵,跟同样的电容比较,这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

网友:
用960B数字万用表

用有电容档的960B等数字万用表,就很容易了.

网友:
电容放电是不是将电容两脚短路?

网友(2007-08-24):
用数字表测量电容,实际上就是看数值的变化,由低到高,再有高到低

网友:
电容放电是不是将电容两脚短路?
------------------
是的。如果给高压电容(如滤波电容300V/100UF)放电就不能直接短路两脚,我是用60W灯炮接电容两脚放电。

网友:
先生可以选择买个电容表

网友(2007-09-26):
去买个带测电容的万用表

网友:
真才是偶这菜鸟真正需要的东东~~~

网友(2007-12-26):
顶一下,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测不出来 吗?

网友(2008-03-17):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可以用二极管挡
阻值不断上升直到溢出显示 "1"
正负调换后也有同样现象一般认为这个电解电容就是好的!

贴片电容一般用二极管挡,阻值为无穷大  显示"1"
就显示有阻值就是坏的

为什么我的不行啊,我测电解电容,测贴片电容,用二极管档,都不起作用啊,难道是我的表有问题,新手真是郁闷啊,我还真不知道是人有问题还是我的表有问题啊,表是我新买的

网友:
支持2楼的方法,我查阅了两本相关图书资料也是这样描述的

网友:
动手试过才知道! :D :D

网友:
郁悶呢,,
我怎麽用測阻值的方法測,壞的電容和好的電容是一樣的。。這就不懂了,

電容是鼓包的     也是阻值不断上升直到溢出显示 "1" ,,那能說這個電容是好的嗎?
拿個新電容測也是   阻值不断上升直到溢出显示 "1"。。。。倆個看起來差不多呢,

网友:
我也跟你从基础学起!以前学的全忘记了

网友:
在路测量和单独测量方法

电容C  BC  EC  TC
作用:滤波、耦合、旁路等      特点:通交流 隔直流 通波动 阻平稳
单位:f (法拉)     代换原则:容量大于或小于10%,耐压值大于或等于标示值。
单独测量:用二极管档,测前先放电,正反各测一次,值从负的无穷大—0—1,就基本正常。
在路测量:(断电)用二极管档正反各测一次,只用不为0就基本正常。

网友:
楼上的说的好,前面很多人都没讲清是在路和单独

网友:
能不能仔细点啊,楼主,弄得我直晕晕的,看不懂,太菜了

网友(2008-05-09):
(转)A?检测10pF以下的小电容
因10pF以下的固定电容器容量太小,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只能定性的检查其是否有漏电,内部短路或击穿现象。测量时,可选用万用表R×10k挡,用两表笔分别任意接电容的两个引脚,阻值应为无穷大。若测出阻值(指针向右摆动)为零,则说明电容漏电损坏或内部击穿。

B?检测10PF~0?01μF固定电容器是否有充电现象,进而判断其好坏。万用表选用R×1k挡。两只三极管的β值均为100以上,且穿透电流要小。可选用3DG6等型号硅三极管组成复合管。万用表的红和黑表笔分别与复合管的发射极e和集电极c相接。由于复合三极管的放大作用,把被测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予以放大,使万用表指针摆幅度加大,从而便于观察。应注意的是:在测试操作时,特别是在测较小容量的电容时,要反复调换被测电容引脚接触A、B两点,才能明显地看到万用表指针的摆动。

C?对于0?01μF以上的固定电容,可用万用表的R×10k挡直接测试电容器有无充电过程以及有无内部短路或漏电,并可根据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大小估计出电容器的容量。

网友:
(转)
用万用表测各类电容方法2008-03-24 13:041、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查电解电容器的好坏
  电解电容器的两根引线有正、负之分,在检查它的好坏时, 对耐压较低的电解电容器(6V或 l0V),电阻档应放在R×100或 R×1K档,把红表笔接电容器的负端,黑表笔接正端,这时万用表指针将摆动,然后恢复到零位或零位附近。这样的电解电容器是好的。电解电容器的容量越大,充电时间越长,指针摆动得也越慢。
  2、用万用表判断电解电容器的正、负引线
  一些耐压较低的电解电容器,如果正、负引线标志不清时, 可根据它的正接时漏电电流小(电阻值大),反接时漏电电流大的特性来判断。具体方法是:用红、黑表笔接触电容器的两引线,记住漏电电流(电阻值)的大小 (指针回摆并停下时所指示的阻值),然后把此电容器的正、负引线短接一下,将红、黑表笔对调后再测漏电电流。以漏电流小的示值为标准进行判断,与黑表笔接触的那根引线是电解电容器的正端。这种方法对本身漏电流小的电解电容器,则比较难于区别其的极性。
  3、用万用表检查可变电容器
  可变电容有一组定片和一组动片。用万用表电阻档可检查它动、定片之间有否碰片,用红、黑表笔分别接动片和定片,旋转轴柄,电表指针不动,说明动、定片之间无短路(碰片)处;若指针摆动,说明电容器有短路的地方。
  4、用万用表电阻档粗略鉴别5000PF以上容量电容的好坏
  用万用表电阻档可大致鉴别5000PF以上电容器的好坏(5000PF以下者只能判断电容器内部是否被击穿)。检查时把电阻档量程放在量程高档值,两表笔分别与电容器两端接触,这时指针快速的摆动一下然后复原,反向连接,摆动的幅度比第一次更大,而后又复原。这样的电容器是好的。电容器的容量越大,测量时电表指针摆动越大,指 针复原的时间也较长,我们可以根据电表指针摆动的大小来比较两个电容器容量的大小。

讲个基本的
1)粗测充放电和漏电流。用模拟表,电阻档,X100或者X1000或者X10(根据容量,容量大选择小档位)。先短接放电,然后黑笔接正,红笔接负,看它的指针最大摆幅。各种容量摆幅不一样,容量越大、档位越大,则摆幅越大。至于各个摆幅相当于多少容量,因为各万用表参数不同不一样,你可以用其他标有容量的正常的电容作对比。

  测漏电流,将上述充电过程进行到底,则其指针指向的电阻档即可换算漏电流。则要根据万用表的内阻换算,各种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