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主供电只有1.2V, 怎么办?

楼主(2007-05-31):
370主板不跑码, 假负载上内核电压,参考电压,时钟,PG都基本正常,只是2V的主供电只有1.2V,黄色12V进入电源IC前经过一个330小电阻后变为10.5V进入电源IC,输出主供电时就是1.2V了,请高手们赐教?为何不跑码,是不是主供电太低
主板不跑码

网友:
外核电压是2.5v吧.你测cpu脚上那外核内核电压都多少?

网友:
外核电压为0,坛里有高手说外些板外枋电压为0也能开机,是吗?

网友:
对外核打阻值1为没有外核

网友:
但我的主供电才1.2V啊,高手们,这个才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嘛

网友:
外核没电压可以上图拉丁系列的CPU,还有,我有几块正常的815EPT主板上假负载也是主供电1.2V左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