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大点的程序就会黑屏

楼主(2007-05-31):
一朋友的电脑,运行大点的程序就会黑屏,主板是精英km400,集成的显卡,2800+玩点小单机游戏,看一下网页,都不会有问题..

     但一玩跑跑卡丁车,有时玩几个小时都不会出问题,有时玩几盘就会出现显示器黑屏,

  为什么这个机器我换一个GF2 MX400的显卡好烫手啊,

  我是新手,不知道有人解释一下吗?

网友:
烫手原因可能是你的显卡是被动散热的吧

网友:
这种故障,请先用替换法确定问题在主板上后,再来提问,坛子里的高人们都不是作软件维护的。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或AGP供电问题

网友:
显卡散热不良可以造成这样的相信,先换块好点的显卡试试。还要正确安装dx

网友:
不是我打击你。 就你那集成显卡还能玩3D游戏? MX400也是N年前的卡。 玩玩跑跑卡丁车绝对吃力。 在看看你自己的配置。 换新机吧。 最少也得上到FX5200以上卡才行

网友:
实话。真话难听。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的问题!
显卡运行小程序正常,运行大程序的时候需要大的电流,场管供不上就会死机!

网友:
该是显卡供电的问题,温度也要注意。

网友:
这样的贴,一个字--删--!我们可没那么多心思去猜!

网友:
用替换法,应该能解决问题,这种问题多数是发热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