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对不齐的主要原因就是

楼主(2007-05-31):
引脚对不齐的主要原因就是焊盘的锡有突起.在下芯片前一般是加焊宝,用风枪吹下后,引脚的锡基本是干净的,锡全都留焊盘上了,并且表面光滑,没有毛刺,知识他有点突起,使上芯片时很难对齐引脚,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如果用吸锡线拖一下能好些,但有怕把锡弄走,出现虚焊,如何是好呢

网友:
一般我是用吸锡线托干净的,焊新的时候再涂点助焊剂.一般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困惑

网友:
不用吸锡线来处理的,也不用什么焊宝,吹下IO后,用3C的烙铁头,将焊盘拖平即可,焊盘上一定要留有锡,否则不利于焊接,至于能否找齐引脚,那就是自己细不细心的问题了,另外,如果用的是剪板的IO,首先要将拆下的IO的脚处理平整。

网友:
我使用刀头烙铁将焊盘整平,先对齐一边的脚,其他的脚位差不多对齐时,用烙铁固定对齐的一边的其中的一只脚,然后其他脚很容易对齐了。用镊子压住,风枪吹下就好了,我感觉焊时用焊宝较好:1.增加焊接牢固度;2.容易焊;3.焊宝冒烟时证明已经焊好了(拆芯片时,冒烟了,芯片可以拿下了)这点最好。

网友:
用纯度高的锡丝,根本不用焊宝的,那东西焊出来的东西太脏!

网友:
先把芯片的对角线上的管脚焊好   然后涂点焊膏用风枪吹

网友:
学习了,,我也正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主要是用烙铁摊不平,用吸锡线很容易弄平,吸下的锡也不少呀

网友:
弄平整,细心点就好了!

网友:
呵呵,我是用烙铁点一下松香  然后 把焊盘 拖一边  就基本上平整了

然后固定 4个脚    之后是用850吹(加点焊膏或者松香水) 还是用流焊  看个人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