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词典及注释

楼主(2007-06-01):
我翻译的词典
翻译者:ZhangYY(以wjsxy网名发表)

Analogue signals/模拟信号/  在数字化前从读/写磁头直接得到的信号。没有模拟信号就意味着介质上没有存储数据或数据被(如消磁器的)强磁场消除。

Areal Density /区域密度/通常以每平方英寸计算的盘面上所能纪录的数据比特数目。

ASCII/美国标准的信息交换码/ 用7个比特表达字符、数字、符号及控制字符,用于数据通信和数据存储。

AT/ATA 硬盘标准接口协议名称(见IDE)。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ment (ATA)通常用作EIDE的同义词也称UltraATA.

Backup/备份/ 为以后恢复重建程序或文件的过程。

Backup copy /备份拷贝/ 程序或文件存储在与原始位置不同的地方,如果原始的程序或文件丢失,备份拷贝即可用于恢复。

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电脑里的一个芯片,用于安装的器件提供输入输出服务。

Bit/比特/二进制数字的缩写,计算机里的基本信息单位。1个比特可以表示两个值“0”和“1”(参见byte)。

Bit density /比特密度/ 表达每英寸的比特数(BPI), 即磁盘表面1英寸能写下的比特数。

BOM(Begining Of Media)/介质的起点/ 磁带上电或磁信号低级格式的一部分(常指启动扇区、启动块或启动磁道)。

Boot Record /启动纪录/FAT和NTFS文件系统的的文件系统表,包含一个分区的信息。

Buffer/缓冲区/ 临时数据存储区。例如:用于解决发送和接接收之间数据传送率和/或数据处理率不同的一个地方。打印缓冲就是从计算机复制数据并保存在那里直到打印机准备好打印。

Bus /母线/在计算机(微处理器)与外围设备之间传送数据的一个通道。IDES和SCSI的数据线都是母线的实例。

Byte/字节/ 8比特信息单位,大小能放下一个字母或数字。

Capacity/容量/ 信息量,以字节计量硬盘存储能力。也称作存储容量。

CD (Compact Disk)/光盘/ 用于存储数据和歌曲的光学存储设备(参见platter)。

Clean room/超净室/一个环境控制到灰尘绝少的地方,用于装配硬盘或打开检查和修理硬盘。

Cluster/族/族被定义为定位单元,是一组扇区。大多数文件系统把一定量的扇区组合在一起当作一个单元处理。一个族的大小(每族的扇区数)随存储介质不同而变化,而格式上是固定的。在DOS系统下,不管文件的大小,一个文件至少用一个族。

Computer crash/死机/大众说法,用到所有计算机和硬盘问题上(参见disk crash)。

Computer Virus/计算机病毒/ 以能复制自身为特点并能在计算机系统间传布的危险计算机程序。另外,大多数计算机病毒能在特定条件下激活并破坏计算机正常运行。

Corrupt copy/损坏的文件/有时当从损坏了的磁盘取数据,坏盘释放出预期数目的数据,但以原始的看起来是随机的顺序出现,这样的文件是没有价值的。这一问题是由于物理上损坏的磁盘在定位/寻址时发生了错误。

Cylinder/柱面/磁盘上,具有相同半径的磁道构成柱面。

Data block/数据块/把一系列的数据元素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数据单元。磁盘上典型的数据块是512字节(与扇区同义)。磁带上的数据块通常要大些并且是变化的。

Data compression/数据压缩/通常为减小文件或数据的占用空间。当数据传递/通信或存储时有多种压缩技术被用于节省时间和空间。

Data Destruction/数据损毁/信息存储在存储介质上被移去或解体。

Data Recovery/数据恢复/抢救在损坏的介质上存储的数据,如象磁盘和磁带等。抢救数据在数据恢复部门专业化了,并且那里的工程师常常以另人吃惊的高百分比把数据从损坏的介质上恢复出来。

Database/数据库/数据库是一个有组织的信息的电子归档集合,以便易于访问、管理和更新。

Decode/解码/转换编码信息为程序或使用者可读的信息。

Defect Management/缺陷管理/借助规划介质上已知缺陷消除纪录表面的数据错误的通用方法。缺陷区被标为不可访问以便在写到磁盘上时存在盘上无缺陷的位置(参见G-list,P-list)。

Degausser/消磁器/用强磁场进行数据擦除的设备。

Deleted file/被删除的文件/当用操作系统命令或DEL键删除一个文件时,只是删除了文件的指向。释放原先的文件占用的区域供任何新的文件使用。在新文件占用该区域之前都有可能恢复被删去的文件。

Directory/目录/一组相关文件存储在共同的名字下,即目录名。这与怎样分组档案到不同的格子里是一样的。

Disk/盘/硬盘的同义词,可用作存储介质。实际的介质是圆碟--技术上说有硬的或软的,磁的或光学的。
Circular platters/圆盘,实际介质(参见platter)。

Disk crash/硬盘损坏/俗成之说法,用于陈述几乎所有出问题的计算机或硬盘。

Drive/驱动器/常常是disk的同义词。用于可移动介质。这一术语原用于固定的家具(注:桌柜等有抽屉的家具)。如:软盘驱动器,磁带驱动器。

Driver/驱动/(软件)小的特定的程序,典型应用在与特定单元或设备交换信息,如打印机驱动。(硬件)组件、适配器、放大器。用于提高组件效率,供应电源到马达等等。

Drop damage/跌落损坏/(参见shock damage)

DVD(Digital Versatile Disk)/数字通用光盘/和CD相似的数据存储介质。存储能力大大高于CD。DVD用于存储影视、歌曲和数据。

Encryption/加密/修改数据,例如一个文件要防止非授权人访问。

EOD(End Of Data)/数据结尾/电或磁信号,磁带上低级格式的一部分,EOD信号表示数据结束。

EOM(End Of Media)/介质结尾/电或磁信号,磁带上低级格式的一部分,EOM信号表示磁带物理结尾。

FAT(File Allocation Table)/文件定位表/用于FAT文件系统的文件系统表格。含有关于文件内容在何处存储的信息。

FAT16/基以16比特整数的FAT文件系统的较老版本,所管理的分区大小有一个相应的限制。

FAT32/基以32比特整数的FAT文件系统的新版本,所所管理的分区可达2TB, 利用存储空间的能力比FAT16效率更高。

Fdisk/用于硬盘划分分区的软件。这一软件包含在DOS WINDOWS 95等操作系统中。例如:FAT16, FAT32, NTFS, HPFS, S51K, ext2, AFS。

Firmware/固件/直接编程到ROM永久性程序和数据,用于控制计算机运作。

Floppy disk (FD) /软盘/具有软的内核和基材的低容量存储介质。故此叫软盘。

Floppy interface /软驱接口/计算机里连接软驱的接口,有些磁带机也用该接口。

File/文件/在数据存储介质上的一个有名字的数据存储单位,例如:一个程序、一个文档、一个数据库等。

File system/文件系统/在数据存储介质上用于组织和归类文件的系统,类似书中的索引。

Firmware/固件/直接编程到ROM的永久性指令和数据,用于控制和操作计算机。

Floppy disk (FD)/软盘/具有软的内核和基材的低容量存储介质,故此称做软盘。

Floppy interface /软驱接口/从软驱连接到计算机的接口,有的磁带机也用此接口。

Fly height /飞高/但硬盘主电机旋转时,磁头和介质表面之间的距离。

Format/格式/文件的组成结构或数据存储单位的逻辑规划。

Formatted Capacity /格式化容量/在大容量设备上实际可用的数据存储能力。格式化容量=总容量减去为格式化介质所需的前面的数据占用的容量。

Fragmented/散存的/一个散存文件指文件在介质上不是连续存储的。文件分为大小不一多段散布在磁盘上的一个区域。文件系统跟踪数据在何处存储,用户一般不会注意到文件是散存的。

Free space/空闲区/存储设备的空闲容量,即在给定时刻不属于任何文件和文件系统本身的部分。新文件将存到空闲区。

Gigabyte(GB)/用于描述存储容量或数据量的单位,1GB=1,000,000,000字节或字符。

G-List/增长缺陷表/硬盘里的一个在硬盘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逻辑块或扇区的一个表。该表由硬盘自身更新并存放在硬盘内部(译者注:伺服区里)。该表的信息可以指示硬盘的当前状态。G-List里有较多的存放量是硬盘损坏的早期症状。

Hard disk (HD)/硬盘/    用于数据长期存储得介质。硬盘由盘片、电子电路和电机构成。盘片固定在主轴电机上,盘片的两面有读写磁头,每个盘片划分为磁道,磁道又划分为扇区。硬盘的特点是:盘片和机械装置放在空气密封体内,且读写头不接触旋转的盘片(参见fly height)。

Hard drive/硬盘/(参见hard disk)。

Hard Error /硬性出错/硬盘访问时在同一位置每次重复出现的错误。

Hardware/硬件/组成计算机的物理成分,象硬盘、CPU、扩展卡等等。

HDA/盘体/硬盘的盘体总成。对于现代硬盘是指去掉电路板的硬盘。

head/头/常指读写头。

Head crash/磁头碰撞/磁头碰撞由磁头和盘片磁性表面介质接触而引起,碰撞引起读磁头损坏并刮伤磁性镀层,存在刮伤表面的数据不能恢复。由一次磁头碰撞产生的碎屑和灰尘引起盘面其他地方的碰撞(译者注:进一步损坏)。

Header/(文件)头/介绍性和预备性知识。例如:系统信息(文件名、文件类型、文件长度等)可以存在文件之前或开始部分。文件头典型应用在磁带文件系统和象数据库那样格式较大文件的格式中。

IDE(Integrated Drive Electronics)/硬盘标准接口协议,硬盘控制器是硬盘单元的一个合成部分。

Image/镜象/存储设备的一个复制拷贝。

Interface/接口,界面/定义好的(标准传输)连接--硬件的或软件的。用于同一个单元通信的规则。例如:参见SCSI。(用户界面)计算机的“脸”。操作系统的一部分是用于用户与计算机通信。

Invalid files/无效文件/Chkdsk, Scandisk, Vrepair, Norton Disk Doctor及许多其他的自动恢复应用程序不正确建立的假文件。一般情况下,这些文件没有任何价值。它可能包含原文件的一些片断,也可能包含多个文件的片断。

Jumper/跳线器/一个电气连接元件,用于放在一对针脚上使它们电气上连接起来。例如:跳线器是用来设定硬盘是主或从的一种方式。

Kilobyte (KB)/用于表达存储量或数据量的单位,1KB=1024字节或字符。

Landing Zone/着陆区/硬盘上一个设定半径的区域,通常在内圈,当硬盘断电时为避免磁头和和数据柱道接触的磁头存放区。

Linear density(参见density)。

Logical damage/逻辑损坏/对文件系统或文件数据(文件内容)的损坏。

Logical recovery/逻辑恢复/对来自损坏单元的原始数据的拷贝做恢复工作。目的是修复文件系统或文件,是客户重新获得这些文件。

Logical storage unit/逻辑存储单元/由一个物理单元的几个部分或几个物理单元或两者的组合构成的存储单元。逻辑单元作为独立单元存在。例如:分区,卷。

Low temperature/低温/对于硬盘,低于10°C开箱有受到收缩损害的危险。开封前硬盘置于4°C稳定13小时才能使用。(译者注:硬盘是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准确使用的要求是严格的)

Master/主盘/双硬盘组合中的第一个硬盘,没有从盘的主盘称作单盘(参见slave)。
Master Boot Record (MBR)/主启动纪录/硬盘的0/0/1扇区,包含有分区表信息。(译者注:还有启动代码)

Megabyte (MB)/用于描述存储容量或数据多少的单位。MB=1兆字节/字符。

Mirror/镜象/(参见clone copy)

Mirroring/镜象/创建一个完全一样的复制数据拷贝。

MTBF (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平均失效时间/元件不出错使用的平均时间(以小时计)。是一个硬盘或系统用户有理由期待的正常(不出错)运作时间。

Multi-media/多媒体/数据以多于一种形式来展示,例如声音或画面。

Multi-user/多用户/同一数据允许多个用户同时访问的系统。

No physical damage/非物理损伤/硬盘本身的非物理损伤是对硬盘做物理分析时的一种结论。这样的硬盘所有数据可以没有任何损失地复制到其他存储介质上。

NTFS/为Windows NT设计的文件系统。它比早期的Windows使用的FAT系统在管理数据结构、文件命名及访问控制方面更先进。

Off track/脱轨/当使用读写磁头不能沿着磁道访问时就是脱轨。硬盘发生这种情况可以引起震动(震动损伤)。在磁带信息里这一情况可能由于磁带机的机械问题引起。

Operating system/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是计算机里最基本的程序。所有计算机都有一个操作系统和其他一些东西,用于启动计算机及运行其他程序(应用程序)。操作系统执行象接接收来自键盘和鼠标的输入,发送信息到屏幕,不断跟踪盘上的文件和目录以及控制如硬盘、打印机等各种设备的重要任务。操作系统还提供用户界面,赋于拥用户操控计算机的可能。操作系统的例子有:Windows95/98, Windows NT/2000, Windows ME, Windows XP, Novell Netware, Mac OS, UNIX, Linux ......

Overwritten data//数据写覆盖/这是指数据在物理上被其他数据写覆盖。数据被其他数据写覆盖是不能恢复的。

Park Area/停靠区/当硬盘断电和不使用时的一个指定用于读写头停放的非数据区域。

Partition/分区/逻辑存储单位。一个硬盘可被划分为一个或多个分区。每个分区被视作一个逻辑单位且一般包含一个文件系统。在Windows操作系统(95/98/NT/2000/ME/XP) 里,每个分区指定一个盘符(C:, D: 等)。对用户来说如同计算机里有好几个硬盘。分区也可能用在磁带机中,但解释有些不同,磁带可能有两个分区一个存放数据而另一个是系统信息。

Partition Table/分区表/文件系统表。它含有在磁盘上有多少和何种类型的分区。

PCB/印刷电路板/用于安装硬盘电子元件。

Physical damage/物理损坏/对于物理单位的损坏。就硬盘而言,可以是对电子元器件,机械部件或介质本身的损坏。

Physical recovery/物理恢复/直接对损坏单元进行的工作。目的是尽可能多的数据复制到有效存储设备中。

Platter/碟片,盘片/不同类型磁盘中的实际存储介质。在硬盘中,盘片具有一个玻璃或铝片基,上有覆盖氧化铁或镍钴合金(Co-Ni, Co-Cr, Co-Ni-W)薄层。这一层材料上再覆盖一层高硬度材料和一层润滑剂。CD是一个数据印制在上面的塑料碟片,背面是金属反射层。

P-List/P表,永久缺陷表/一个主要的缺陷表。对于硬盘就是缺陷扇区表。缺陷扇区不可用于存储数据。P表是在硬盘制作时给出的。保存在硬盘内部(译者注:伺服区)。

Port/端口/主板或控制器上的一个连接插口。

RAID(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or Inexpensive) Disks)/冗余磁盘阵列/2个或2个以上的硬盘共同工作以增加性能和安全性。这些磁盘构成一个逻辑单元。常用RAID 0 只是实现了带区组, RAID 1 通常被称为RAID镜像, RAID 5  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算法,可以计算出任何一个带区校验块的存放位置。

RAM(Random Access Memory)/随机访问存储器/允许随机访问任意存储位置的存储体。作为对照,磁带驱动器是序列访问设备。
用于在计算机里临时存储数据的芯片。

Raw data/原生数据/来自存储介质的未作解释的数据。最大可从存储介质复制出的数据等价于介质容量。作为原生数据被当作不考虑含在数据里的信息的数据。当处理原生数据时我们并不知道硬盘硬盘有多少空间被用和空闲的。在数据为文件系统解释之前是不能访问目录和文件的。

Read/write head/读写头/用于创建和访问硬盘或磁带磁介质上信息的元件。硬盘有好几个盘片表面,对应每个数据表面有一个读写头。

Reading problems/读故障/由于盘片表面有小的损伤,盘片的一个、几个或一组扇区可能已经损坏的不能挽救了。这可能由粗鲁的运输和安装引起。(参见shock damage)。

ROM(Read Only Memory)/只读存储器/只能读不能写的一种存储介质。

SATA/串口ATA/串口ATA是对并口ATA物理存储界面的一种改进替代。

SCSI/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用于把象硬盘、磁带机、光驱、扫描仪那样的外部单元同计算机连接起来。

Sector/扇区/硬盘上可访问的最小存储单元,通常为512字节(参见block)。

Server/服务器/主要用于存储数据和提供共享资源的计算机。服务器常常安装有网络操作系统。

Session/?/Session在磁带机上相当于硬盘上的分区或卷。

Shock damage/震动损伤/硬盘受到震动(撞击)引起盘片移位或磁头损伤或盘面磁介质镀层损伤。硬盘跌落还可能损毁盘体内的象主轴电机之类的机械装置。其结果是磁头在纪录讯号中不能正确定位。一次撞击可导致后来的失效。

Slave/从(盘)/双硬盘组合中的从盘(参见master)。

Soft Error/软错误/当在同一位置试图读写的时候偶尔出现的错误---非重复性错误。

Software/软件/一般指使计算机能解决一个或几个任务的指令集合。

Spindle motor/主轴电机/硬盘里用于转动盘片的电机。

Stiction/是(Static Friction)静磨擦的缩写。它用于表达读写头和盘面镀层粘连。

Storage medium/存储介质/所有用于数据存储的介质的集合名称。例如:硬盘、软盘、MO、磁带、DAT、 DLT、 CD等。

Strap/跳线器/(参见jumper)。

Stripe set/斑纹集/一组硬盘通过斑纹线连结在一起构成一个单位。

Striping/斑纹线/以比特、字节或柱面级别上在几个硬盘上散布。其目的是使用定位和读写在时间上交迭来改进性能。

Super Block/超级块/UNIX文件系统的第一个块。例如它包含文件系统结构。

Surface/表面/具有数据存储所需磁性材料的盘片上下表面镀层。一个盘片一个或两个表面用于存储数据。

System information/系统信息/典型用于文件系统本身的内部信息。文件系统不断跟踪文件名称、大小及存储位置。该信息存储在附加到文件内容的介质上。

Tape/磁带/盒装或卷装的磁带。具有存储数据的磁性表面。磁带常用于备份数据。例如:DAT、Streamer tape、 DLT等。

Terra byte(TB)/介质存储容量单位。1TB=1024MB.

Time taken to make a copy/拷贝耗时/制作一个新的完好的8GB硬盘拷贝约需1小时。从损伤硬盘拷贝所需时间长得多。文件拷贝也要比映像拷贝慢得多。在数据恢复时要生成所有数据的3~5个拷贝。

Track/磁道/磁盘上数据存储的同心圆周,划分为扇区。磁带上预制用于存储数据磁道,划分为块。

Unalignment/脱轨/(参见off track)。

Unicode/统一编码/16比特码标准,用于统一表达世界上所有的字符系统。

Volume/卷/逻辑存储单位。还可以叫做分区。

Volume set/卷集/一组磁盘或分区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存储单位。

Water damage/水损伤/数据存储单元受到水的侵入引起的损坏。受到水损伤的存储单元在送修的邮寄过程中必须保持潮湿。

翻译结束。

网友:
太多了
有什么好的方法去记吗?

网友(2007-11-24):
呵呵 这个帖子已经沉底了 不过挺适合新手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