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在windows里面运行,有点像mhdd的小工具

楼主(2007-06-01):
有兴趣可以用一下

网友:
windows下的MHDD。MHDD的后继版本。

HDDScan的最新版本:V2.8。增加了对部分USB/FireWire硬盘的SMART和IDE属性控制的支持。更新了SMART的属性名。修正了一些Bugs。

V2.7更新说明 。现在可以暂停扫描,查看缺陷列表,启动/停止SCSI硬盘的主轴电机,使用命令行参数控制AAM,APM,SMART等。现在也可以给作者发送电子邮件。而且还修正了一些小的错误。

许可:免费

操作系统:MS Windows 2000/XP

HDDScan是一个用于对硬盘底层进行诊断的免费程序。

HDDScan支持IDE/SATA/SCSI等接口的硬盘,支持RAID阵列,支持USB/Firewire(1394)接口的硬盘,支持Flash卡。

本程序可以扫描磁盘表面,查看SMART属性,调整硬盘的AAM(噪声管理),APM(电源管理)等参数。

网友:
o(∩_∩)o...哈哈 我用过 和MHDD一样~就是可以用在WINDOWS下~
不过我没敢用他擦过~

网友:
检查问题还是用dos版本可靠。

网友:
DOS比较好
个人感觉系统下运行效果不是很好吧!

网友:
这东西用过效果是没DOS下的好,这东西觉的还是修的硬盘第一次测试用用比较好

网友:
我用过2.7版的,还可以

网友:
我也用过,还可以,直观,速度也还行。

网友(2007-09-30):
速度还快,就是没有DOS版的准确.

网友(2007-11-07):
没用过,下下来试试,多谢